这个案例该怎样选择采集卡?

楼主(2005-12-08):
我想构建一个很简单的控制系统,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主要目的是:

通过热电偶测量外界物体的温度,然后通过A/转换成数字信号传到我的PC,经过我编写的程序处理后,得到需要的电压值,再把电压值转换成模拟信号,调节灯泡的电压/电流值,使灯泡的亮度变化。

问题是:

1。除了热电偶,电脑,灯泡之外,还需要其他什么硬件?能推荐一下产品型号吗?
2。我会C++语言,要学的话需要哪些知识,能推荐一下资料吗?

谢谢大侠了。

网友A:
用采集卡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网友B:
温度不高 建议用PT100 热电阻   精度高
如是学生做课题,建议全自己做.

如工业应用,建议用现有技术.
仪表用差分运放-->A/D转换->与PC接口电路-->PC编程-->电压转温度-->PID运算-->输出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1个 1点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1单价241X1=241元 1个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单价521X1 =521元  1个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单价:43X1=43元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2000全搞定(含上位机软件及控制软件,不含工控机)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