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于10ml/min的微流量测试方法

楼主(2005-12-08):
各位大侠,请指教。需要一种能准确测试量值的方法,而不是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A:
是不是匀质?

网友B:
用切向涡轮,应该没问题。
椭圆齿轮也可以试试?

网友B:
超声涡街一体化流量计也应该可以.

网友C:
你要测什么介质,精度多少,压力多少?

网友D:
小流量的我知道,都是进口的,最小的可以测量十几ml每分钟,具体要看测量什么样的介质。
你可以给我电话010-58731238-812

网友E:
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F:
如果连介质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技术讨论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