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375手操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12-08):
我第一次使用EMERSON的HART375手操器,但在和仪表连接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仪表是ROSEMOUNT的压力变送器,我外加了一个24V电源,然后将375接入回路,按照375的操作说明操作,开机自动加载系统程序后,出现选择界面,按说明,选择HART application进入,在经过两次扫描后,出现一个新的界面,要求输入tag界面提示(enter device tag),界面的下方是一个软键盘,我不知道在这里的enter device tag是什么意思,我没有输入,直接点击界面右下脚的enter按钮,进入后选择online 然后进入,但是提示没有发现device,然后界面返回选择界面,我不知道怎么会事,哪位大哥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A:
没有加通讯电阻

网友B:
如果没有连接回路,需要在回路中串入250电阻。

楼主:
但是,在这里的 Enter device tag 是什么意思,就算回路中没有加250欧姆的电阻,也应该提示电阻不够吧,但是却提示:没有发现device,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应该是输入设备的工号,不过还是要加250欧姆电阻为好

网友C:
应该是输入工位号的提示,最好加250欧姆电阻,因为你这是独立加电源24V,如果在系统柜中则可以不用加的.

网友C:
应该是输入工位号的提示,建议加电阻来解决

网友D:
375和变送器的通讯应该不是很麻烦,注意
1。375并联在250欧姆上,250欧姆串联在回路中
2。375的两根测试线有HART 或 FIELD BUS 的选择,注意让HART 显示在外

网友E(2006-06-01):
为什么要并电阻?TAG 不是节点名吗?是不是该变送器在组态里的TAG名?

网友F(2008-06-17):
通讯变送器

变送器是用着的话,工位号应该是有的.返回界面,可能是变松器没有组态内容.

网友F(2008-08-01):
那位先生  能提供我中文的说明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