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09):
请问前辈高手门:GPP编程软件什么样的版本能够在一行回路编写11个接点加一个线圈?或者说应该怎么样设置才能让一个回路显示11个接点加一个线圈?我 现在是9个接点加一个线圈! 谢谢!!!

网友A:
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B:
查了一下GX 7.08,在“显示-触点数设置”里有选项。

楼主:
先在这里谢谢了!马上就去办

网友C:
对的,设置成1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