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09):
我有台S7-200 PLC,其通讯端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是接的TD-27触摸屏,因为我没有里面的备份程序,所以要联机下载,用同样的设置和其他S7-200通讯没有一点问题,惟独在和这台通讯时,连接不上,老是提示“An error occured when tansmitting data to plc",
请问高手前辈这是为什么啊?要是端口有问题,又为什么能和触摸屏正常的通讯呢?求教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A:
连接不上你看看是不是你在设置网络连接的时候出了错误,如果不是的话再看看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用同样的设置可以正常的和其他的S7-200 PLC 通讯 ,那是不是说明了设置是没问题的呢?至于硬件连接到是有可能,但是为什么能和触摸屏通讯呢?还是要请教?

网友B:
您是否修改了这个plc的port0参数设置?

楼主:
我没有修改过,我是新接手这套设备的,以前修改过没有就不知道了!请问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C:
检查一下系统块里面的设置.

网友D:
察看参数是否对

网友E:
有两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系统块、通讯PG/PC接口中pc/ppi cable属性。还有远程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