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度表之和可计量三相电,为什么???

楼主(2005-12-09):
用两个电度表接到三相电源,一块表的电流端子串到A相火线,电压端子跨接AC线电压,而另一块表的电流端子串接B相火线,电压端子跨接BC线电压。这样两表电量之和,就是三相总电量,请教为什么?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不好回答

网友B(2006-09-18):
这是三相平衡的时候吧!

网友C(2006-11-30):
     TO  李银午

对于三相三线制负载,任意两根相线的电流的和等于第三根相线电流,所以这样两表电量之和,就是三相总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