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绘制元件问题?

楼主(2005-12-09):
我在protel中绘制元件,不知道怎样确定芯片的引脚电器特性,如:AT89C2051各个引脚的电器特性怎样确定????

网友A:
查相关的芯片资料
  没办法确定

网友B:
不会吧?!PROTEL只是一个软件,你没有必要去追究引脚的电气特性,你应该只是想通过这个软件来绘图,最终要用来制作电路板的!你的电气特性是你在设计时候应该就知道的!软件绘图中,你只要把相关的管脚位置表示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你得说明你是原理图还是PCB?
其次你说的电气特性是什么,说地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