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画面保护功能

楼主(2005-12-09):
我们公司一台玻璃自动磨边机,人机界面为三菱 F940GOT-SWD PLC为FX2N-48MR
画面保护功能设置了操作员码,而厂家的出厂操作员码被员工改掉了,现在员工离职
没有操作员码,没办法对机台进行设置,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比较近的话,我可以帮你免费解开plc以及触摸屏密码,希望你以后多多关照就可以了,能够提供合作机会!0768-2591894金工www.lmzdh.com

网友B:
你有没有触摸屏的备份程序呀 ,如果你有的话先保存一下,以防改错了,你必须从新下载一下你的触摸屏程序从你的pc机上,你在编辑画面的环境下(我说的是用FXDU/WIN-C画面编辑软件),你在显示和项目/系统设定/密码中改一下密码,在从新下载你的程序到你的触摸屏。

楼主:
谢谢Andrew883;lmzdh;不过我们玻璃厂在昆山,也没有触摸屏的备份程序!

网友C:
自己安装上软件。做条连线。上传看看。没有密码的话,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看密码是怎么做的,是屏做的还是PLC比较完成的,有可能是PLC比较完成的

网友E:
我来帮你试试,我软件电缆都有,我离你最近.我在苏州甪直,我的邮箱是237107184@163.com

网友F:
要先下载人机的程序看密码是怎么做的在改,只要有人机程序就很好改.本人在昆山可以试试

网友G:
杭州中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可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包括三菱全系列密码,http://www.zjzdh.com/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啊,F940用我的一个专用软件所有的密码都能读出来,包括传送密码和画面保护密码,若密码是在设PLC中,那PLC也要解*啊,
需要可跟我联系.
QQ:402836511
Email:hbxfcb168@163.com0

网友I:
其实密码就是个数据,找到那个数据就可以了,但是需要相应的软件,要联上去根据地址找,如果程序有加密还需要解的

网友J:
你先吧PLC的上载来再那里一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