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ULN2803求助

楼主(2005-12-09):
我是菜鸟,在这提出一个弱智问题,希望各位不要见笑:ULN2803用作单纯的I/O时要接电源么?

网友A:
ULN280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根本就没有电源+端,有的是钳位二极管的钳位电压端,一般需把他接到电源+,以保护ULN2803不会因电压过高而损坏。

网友B(2006-06-04):
ULN2803S相当于八个继电器,如“1与8是一组”1脚是控制端,1脚给一个高电平(5V),18脚的高电平下地,转为低电平,相当于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