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

楼主(2005-12-09):
各位高手:
   我公司欲实现如下功能,请问怎么实现?
   控制氧气管道的通断,有人操作时氧气管道自动打开,操作员离开时自动关闭,打开时间和关闭时间都大约是15s左右,有这样的感应阀吗?

网友A:
  在电动控制阀的两端装一个压差开关,在阀后串一个气体流量开关,当用户端用气时,压差变大,压差开关动作,电动气阀开启,压差同时变小直至复位,气流开关同时动作后作为维持电动阀开启的条件;
当用户端不用气时,气流开关复位,电动阀开启条件不存在后自动关闭.

  设计时注意防爆问题..
  有困难可联系老焉..13361907602

楼主:
您好:
   我决定用感应开关,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上电就通气,断电就关气的阀门,能给推荐一款吗?谢谢

网友A:
防爆型电磁阀 上网查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