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开关常闭点怎样转换成常开点用呢?

楼主(2005-12-09):
我的压力开关是常闭点的,可是我需要的是常开点的,怎么样才能转换来用啊,希望有一种经济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压力开关常闭接到继电器线圈,用继电器的常闭试试

网友:
压力开关的接线有三个接点 c公共线 no常闭 nc常开,选择你所需要的接线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to:yoyo
我那个开关是两线的.
to:俞海勋
中间继电器一般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
中间继电器价格不贵,很容易买到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将我公司的产品资料邮给你,参考

网友B:
如果压力开关上有三个接线端子,就只需要接c 公共接点,nc常开就可以了

楼主:
只有2个接线端子.

网友:
呵呵~那那么就用中间继电器,要么就改型用其他的压力开关替代
图省事的话还是选第一种吧

网友C(2007-10-23):
常闭点和常开点的区别和特性能说说吗??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网友D(2009-11-03):
还是买一个带常闭压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