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A520开机显示“ERR”

楼主(2005-12-09):
三菱A520开机显示“ERR”,谁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故障。

楼主:
检查过了,更换一块主控板后运行正常,不知道故障板子坏在什么地方,哪位有经验可以介绍一下?毕竟机器是新的,

网友B:
这个范围比较大,从CPU到插口周围的元件坏都会这样。

网友:
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请问一下三菱A540上的供电电容上面是什么意思?
电容上的大致情况:nichicon8342 BKO CA1469 H37
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