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因素对发电机的影响

楼主(2005-12-09):
提高功率因素对发电机有何影响?谢谢

网友A:
是功率因数,指电压与电流相位差的余弦值,提高功率因数,可减小电机运行的铜损,减少发热

楼主:
但是发电机有何影响?

楼主:
为何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不可超过0.85呢?

网友B:
可使发电机的转换效率提高

网友C:
负载在使用过程中会消耗部分无功,如果发电机功率因素为1,即只发出无功,那在电网中还需要专门的电机作为无功产生装置,浪费啊.

网友D:
发电机 功率因数一般不超过0.95,必要时可在1的情况下运行,但不可进相运行,进相等于从系统吸收无功,如果进相运行机组多的话的话,从系统大量吸收无功功率,会使网上电压下降,严重时引起系统崩溃,瓦解,是特大事故了.

网友E:
发电机 功率因数一般不超过0.95,必要时可在1的情况下运行,但不可进相运行,进相等于从系统吸收无功,如果进相运行机组多的话的话,从系统大量吸收无功功率,会使网上电压下降,严重时引起系统崩溃,瓦解,是特大事故了.;;;;q 我支持

楼主:
KW=UI1.732COS
上面的公式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吧。

网友F(2006-03-03):
对发电机没有何影响,对系统有何影响.

网友G:
提高功率因数能提高发电机的使用效率
    一台发电机做定后,它的额定容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参数也就定了。
    特别注意额定电流,也就是说电路中电流(不管该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如何)的最大值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数值,超过就算过载。
    若功率因数小,说明电路中的有功电流少而无功电流多(尽管教科书中没有电流三角形的说法),无功电流是没得耍事在电源和负载间流着玩的,就向楼上所说的,占用了道路(电路)增加了铜铁损。
    提高了功率因数也是说向1靠近,说明电路中的有功电流大而无功电流小,发电机供给的电能决大部分被负载吸收,使发电机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
    其实,不止是发电机,凡是电源(如电力变压器,小电源变压器UPS电源等)都要求它的负载提高功率因数也即电源输出的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尽量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电源的使用效率。
    肤浅认识,有不当处敬请指正,谢谢。

楼主:
谢谢唐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