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PROFIBUS网络如果不接终端电阻或着一端不接终端电阻通讯还能正常进行吗?

楼主(2005-12-09):
各位大虾请教了:
1、PROFIBUS网络如果不接终端电阻或着一端不接终端电阻通讯还能正常进行吗?
2、在PROFIBUS网络上,如果网络总线端部的站(总线连接器上终端电阻ON)断电了,对网络上其它站的通讯有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该采取什么措施防止这样的影响?

网友A:
1.如果不接终端电阻,网络上一些站点会时通时不通;至于原因可以参照终端电阻的用途说明: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81
2.如果网络总线端部的站(总线连接器上终端电阻ON)断电了,对其他站点没有影响,因为电阻还在起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再请教一下,总线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是不是属于无源终端电阻?

网友B(2008-04-29):
学习一下,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C:
不接终端电阻有时也能正常通讯.只是错误率稍高.

网友D:
碰到过,终端电阻误拨的话,若是最后一个站,整个网络都不能正常工作,若是中间一个从站误拨,该站以后的从站无法通讯

网友E:
楼上的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