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通温度控制阀的选型

楼主(2005-12-09):
求助:

两种不同压力的冷热水,控制出口混合后的温度,混合后的压力是多少?

阀门的选型要计算Kv值,那么三通混合阀怎么计算?

网友A:
不同压力的水混合,是不能调温的,假如冷水压力高,热水压力低,高压冷水会将低压热水顶回,致使低压热水无法与高压冷水混合,流出的水是冷水,混合之前必须使冷热水压力平衡。我这里有《自力式平衡压力恒温混水阀》资料,如果您需要,请留下你的Email地址,我给你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