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晶闸管的几点看法

楼主(2005-12-09):
单位的几台电焊机,KP晶闸管总是出毛病,在维修中我想做到检查几点就可以知道它的好坏了,请大家多指教!
1、先看主回路在没触发前是否道通,若通则肯定穿了
2、检查触发信号的有无,一般在1.5V左右。
3、用万用表量触发极和阳极的电阻

网友A:
经验介绍,好。

网友B:
用万用表量触发极和阳极的电阻?应该为多大?

网友C:
应该先检查可控硅的A和K ,其电阻是非常大的.G和K的正反相电阻相差不多,都小.经常击穿就要检查你的可控硅的参数和保护回路.

网友D(2006-06-03):
zhe dou bu zd

网友E:
4。如管子没击穿,触发电压正常,而管压降Uak很大,说明管子导通性能不好或者是内部断路。

网友F:
ed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3 19:56:00
4。如管子没击穿,触发电压正常,而管压降Uak很大,说明管子导通性能不好或者是内部断路。
说的很好

网友G:
用万用表量触发极和阳极的电阻的大小要视可控硅的功率大小而定,一般200安的可控硅大概在50欧姆左右,1000安的可控硅大概是20欧姆左右,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那样的吧!有不对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H:
如果管子经常击穿,那就要注意:1、是否经常过流。2、管子外围的R、C吸收回路是否有问题。
一般第2个问题较多,容易造成元件过压击穿。

网友E:
3、在三相可控电路中,如管子经常击穿。电源的相序可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