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MP2A和电脑通信

楼主(2005-12-09):
先谢谢各位,我想自己制作一条通信线缆,有人能告诉我怎么做?比如,用什么线缆,怎么跳线等等,谢谢。

网友A:
最好不用自制的编程电缆,除非你有绝对的把握,否则容易烧毁CPU

特价PLC,编程电缆尽在:
http://shop33292895.taobao.com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谢谢!

楼主:
我想制作一边是9针的,另一头是20针(好像是20针,用于CPM2A中的通信),谢谢了。

网友B:
可以在电脑城买一个25转9针的转接头,然后在用普通的连线!

网友C:
欧姆龙CMP2A和电脑通信监视 PC机一头232 PLC是20针的怎么做

网友D(2006-04-10):
谁有欧姆龙CMP2A的编程软件?

网友E:
编程软件找代理商要就就可以了,CXP,中文的。

网友F:
20针的得加电阻,头也不好弄,很难自己做的。最好买一根,也不贵!

网友G:
首先确定你买的不是经济型,这样才能保证你及有外围端口和RS232口,然后自己焊2,3,9(你应该知道怎么焊吧).最后连接到CPM2A的RS232口上,然后将拨码开关打到ON位置使用标准通讯连接PC

网友G:
首先确定你买的不是经济型的简装版,这样你才能既有外围端口有有232口,接着焊两头都是9针的电缆焊2,3,9针(你知道该怎么焊吧).最后连接到CPM2A的232口,把拨码开关打到ON位置用标准通讯跟PC连接!

网友H:
欢迎进入:www.gongkong.id666.com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I(2007-03-11):
我这有免费,的,不过要软件交换,,联系,289089029

网友:
前些天我花170元/条的价格买了24条线回来,说是国产的,感觉没什么东西还这么贵,对方说有芯片的,我不信就拆开一条来研究,结果如下:
我前些天解剖过的CIF02的数据电缆:
1.根本就没有芯片之说.
2.20针一端被做线者用特殊的胶封死,用高温只能脆化掉,这是做线的人为了保密.
3.线的接线如下:
9针头的2-------20针的4
9针头的3-------20针的10
9针头的5-------20针的8
20针头的5--20针的7短接
20针头的8--20针的16短接
20针头的10--20针的15短接

这就是他们告诉我说的有芯片的电缆!还170大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