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920称重时稳定速度变慢?

楼主(2005-12-09):
我一水泥搅拌站称水的cb920仪表近日出现称重稳定时间变长了,主要表现在如加水100公斤,仪表到100时会停止加水,但其数值会一直往上升,稳定时为120公斤。把水放空时要较长一段时间才会回到零位。我重新调节接线盒上的三个电位器,但没有任何变化。请高手们指点批点。

网友A:
CB920的滤波系数可以适当设置大一点,另外,根据此现象判断,还要检查:1.气缸气压是否够,一般为8。2.检查电磁阀是否有问题。
CB920的加料的提前量设定也需要正确。
搅拌站计量系统的问题欢迎联系我随时可以交流  13855283472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有需要时会打电话给你。

楼主:
无敌爱美神:你好!滤波系数在哪儿调整,仪表上没有这个设置?

楼主:
无敌爱美神:你好!按你的设置方法调整了数字滤波由原来的32调整为128。但是还是一个样,你说会不会是传感器有问题?压力与电磁阀正常。

网友A:
检查传感器:1.你们现场应该有袋装水泥,可以一包一包往上加,看显示是不是50kg往上递增,如果正确说明传感器线性好。2.卸水泥时观察相应点显示值是否和加的时候相差不大,如果很小说明滞后也不大。3.重复加两到三次,观察相同点的显示每次显示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重复性也没有问题。4.观察称重仓静止时显示值是否有跳动或漂移,如果没有就正常。5.另外,还可以把传感器端子拔下来,用万用表检查输入输出阻抗是否异常,一般输出阻抗为350欧,输入阻抗为350+补偿电阻,大约350~390欧之间(如果前面做了就不必要这么查了)。
接线盒上的三个电位器是用来调整角差的,校准方法是以一个固定重量(如一或两包水泥)分别放在称重仓的各个角点,观察显示是否一样,如果一样不须调整,如果不一样,以其中显示最小的点作为标准,通过电位器把其他两个点调小和标准的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A:
cb920的说明书原先有一本,不知道放哪去了。你用的整机是不是仕高玛的?

楼主:
无敌爱美神:你好!我是用20kg砝码检查的,一个一个加上去,重量最终是20kg*n,卸下来时重量最终也是对的。问题是一次加2个砝码时,它的数值是从1慢慢到40kg,这时间大约要15秒左右才会稳定。卸下来时也一样要15-20秒时间才会回到0。我还没有检查输入输出阻抗。总的感觉就是稳定时间慢,你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要15秒应该不是仪表的问题,问题可能有:1.传感器存在较大的蠕变和滞后。2.传力机构存在问题,称重仓必须保证良好悬浮。3.如果传力机构存在杠杆(有的机器是用一个S型传感器加个杠杆吊起来的),要仔细检查杠杆的支点刀口是不是不合槽或者有形变。

网友A:
更正一下:如果两个砝码(40kg)加上去了,数字才从1缓慢变到40,就不是蠕变的问题了

网友A:
静态标定的时候可以把对于仪表显示修饰的相关参数关掉,比如零点切除,零点跟踪,滤波等。

楼主:
好,我检查一下传力机构,领导也已决定更换传感器。

网友A:
OK,如果发现新的问题欢迎继续探讨。

楼主:
OK,谢谢无敌爱美神

网友B(2007-07-11):
请前辈给指教下
     我玩的是水泥混凝土搅拌机,我是刚接手。就是骨料称量过程中M1称好后M2不自动称,非的手动把M2称够后,M3  M4才顺次称量。测试CB920没问题,有输出信号到PLC,但没输出信号。以前请成家修过,没修好,还说是外之线路有问题。我想着跟外之线路没牵连呀。请在坐的前辈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我的邮箱jiangtao258521@163.com

网友C(2009-04-15):
我们做全微机搅拌站控制系统,称量卸撩准确度高,操作简单,

网友D(2009-10-06):
出售二手CB920 BT650称量仪表 电话13874317786 QQ464333994 916643564 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