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笔记本为何无法连线

楼主(2005-12-09):
本人用usb和232的转接器连接plc和笔记本,系统提示连线不成功。编程软件用kgl_win3.62版,plc为120s,通讯速率改为4800也不行。转接器没有问题,已经在三菱的plc上连线成功。何故?

网友A:
换个端口试试

楼主:
已经试验了,从com1到com4都不行,usb的端口也换了还是不行。plc的工作状态也更改了,都是连线不成功。郁闷啊。为了读取程序,特意买的转接器竟然不管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我用USB-232转换器连接西门子的PLC和笔记本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C:
买一个好一点的转接线,或者用PC卡转接好点。

网友D:
时延太大了,我测过大部分的USB至PLC的联接器都有800ms左右的时延,这对于PLC的编程软件来说是一能接受的,有一些PLC软件可以设超时时间就还有可能可以编程。

网友E:
PLC连接线是3-2 ,2-3 ,5-5端口号要一致K120S的端口号在文件-选项里更改.

网友F:
试试PCMCIA转的,因为USB转的不太稳定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到通讯模式里面设定看一下,好像有个叫透明模式的,修改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但是用USB连接不太稳定,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
跟波特率没有关系,可能是usb转232的连接线有问题,建议更换连接线。

网友I:
我的semitech的usb转rs232在三菱可以,西门子不行,现在换成pcmcia的可以拉,很好用的,也不贵

网友J:
你不会连RUN都忘了关了吧?

网友K:
一般采用USB-RS232转换器在使用时,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会自动生成一个COM 序号:如COM1,COM2... ...等.有时会到COM9.而一般的编程软件的端口一般为COM1--COM4.这样如果PLC软件与计算机自动生成的COM不一致.则不会连上.解决办法:修改计算机USB--RS232生成的COM号,使与PLC一致即可.(WINXP 端口位置: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端口--USB--RS232生成的COM--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选择一个与PLC软件一个一致的端口号即可).我买的转换器35元,主流PLC都连的上.关键是端口的选择.陋建,不知对大家是否有用.

网友L: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最后换了转换线就好了。

网友M:
转换线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我用就只能和三菱的通信,欧姆龙的都不能通信

网友N:
USB转串口的工作很不稳定的,有时可以成功。

网友N:
USB的转换线不太好用的。

网友O:
是USB转串口转换器的问题,主要是现在市面上的转换器性能都不稳定,有的PLC可以联,有的就不行,我以前就遇到过,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换一个试试,买的时候一定要先测试!!!!!!!!!

网友P:
是USB转串口转换器的问题,买的时候一定要试

网友Q(2006-01-10):
波特率调整过没有啊

网友O:
我碰到类似问题,一定是USB转串口转换器的问题,可能有的PLC能连上,有的不行,这不要奇怪!记住买的时候一定要试!!!

网友R:
 王晟磊: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2-9 18:15:00
    时延太大了,我测过大部分的USB至PLC的联接器都有800ms左右的时延,这对于PLC的编程软件来说是一能接受的,有一些PLC软件可以设超时时间就还有可能可以编程。

同意楼上的说话,USB转PLC其实还可以了

网友S:
还有一个,USB转串口的东西波特率不是很准,我就碰到过,所以才会发生有些可以有些不行这种情况

网友T:
建议还是多花点银子买个PICAI转RS232的端口,并按以下方法设置:
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端口--找到你的新端口名称--端口设置-高级--COM端口号--将新端口号改为COM1--退出
因为工控编程应用上对端口的要求很高,不要贪图便宜就购买USB-RS232的转接线,那样其实不单用起来不稳定,而且还是照样不能热插拔,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购买一台自身就带RS232端口的笔记本。

网友U:
USB的转接线可能有问题,我们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买转接线时一定要试。

网友V:
http://www.qq.com.qq.566qq.com/qq/vip.htm?QQ=890890好消息,腾讯6周年活动,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免费申请,你快去申请一个呀!晚了可没靓号了。

网友W(2006-03-30):
   说了那么多还不就是接口不对。

网友X:
不管怎么忽悠,我的USB电缆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Y:
用PC卡,设置一下应当可以,我用过OMRON的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贴子还这么热,这样吧我写一个深入版:)

USB转串口一般分为三种实现方式,一种是帧时间间隔转换,一种是单字节命中转发,最后一种是位转发。(注:从低速的串口到高速的USB之间)
对于第一种时延是最大的,一般在秒一级,第二种的实现相对比较高一些,各厂商的速度不一样,主要是响应的处理时间是多长,我测过几个,好一点的可以做到0.3S,差一点的在1S左右。最后一种实现方式是最快的,可惜很少几家才使用这种方式实现,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做这玩意的,但去年倒了:(
大家在买USB到串的转换器时最好带一个带通信的东东试一下,比方说PLC啊。

网友Z(2006-05-30):
你的转接器版本低了,换一个2.0以上的!!

网友AA:
 笔记本电脑COM口卡,绝对可以用的.
 可以联系我,TEL:13532995757

网友AB:
我用PCI转的串口很好用!

网友AC:
LGPLC的程序,用USB转串口下载不好用,不到三十秒钟通讯就会中断一次。但用此种方法用在三菱上面,通讯中断的次数就会很少,现在我没办法,LG就只能用台式机调试。但笔记本上有串口则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AD(2006-07-07):
IBM的笔记本电脑可以直接连接,WIN98的系统相对会稳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是通过一个韩国的编程高手学到的。

网友AE:
我也有这问题

网友AF(2006-08-17):
我现在用PICAI转RS232的端口,还是连接不上笔记本,是何原因?

网友AG(2006-12-1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以前也是用带串口的笔记本调试LG的PLC,今天买了个USB-RS232的转接器,不管怎么修改都不能连接上PLC,晕~~~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难道我买的这个东西只能扔掉了吗???

网友AH(2007-07-04):
XFYGY:你好那里有买的给我介绍以下,我想买

网友AI: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和台安的TP02连接不上,郁闷啊 ,

网友AJ:
郁闷,我试过很多,最后选了能通上信。但在程序下载时,不稳定,每次都得拔一下再关了重来。就不能有公司做点好的产品出来。本本厂家也太省了,加一个串口能多几个钱。再加个串口也不会超过100RMB

网友C:
用pci卡转接比较稳定.

网友AK:
USB转串口就是不好用

网友AL:
呵呵,我早期也买了一个,80大圆啊,在买的时候用窜口鼠标测试的,可以用,结果拿回家在笔记本上就不行了。驱动设置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听过还是用PC卡的好些

网友AM(2007-08-08):
USB转串口线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最后找到一条好的连接线后解决了。

网友AN(2008-01-31):
今天我看见韩国人的笔记本直接用一根线连接到PLC

网友AO:
下面引用由jsh123在 2008-1-31 17:53:00 发表的内容:
  今天我看见韩国人的笔记本直接用一根线连接到PLC
--------------------------------------------------------------------------------------------
不用看韩国人啊,我就一根线------我电脑有串口啊。

网友AP:
有没有连过AB的DH485口的,我用了几个PCMCIA卡转串口都没有连上,白忙了半天.(电脑自带的串口可以的.)

网友AQ:
还是那些线的排列顺序不同造成的,

网友AR:
串口配置不对,或转换口驱动不对。

网友Y(2008-03-21):
波特率,奇偶等要与PLC端口的一至才行的.再着,有部分PLC用USB转232的转换是不行的,只能用232卡转换才行.

网友AS:
看有没有专门USB的编程线,S7300/400好像有,其他品牌的不太清楚

网友AT:
用PC卡转接就是了

网友AU:
本来就是一根线。

网友AV:
我曾经买过两根一样的USB转232的通信线,在同一本本上不通用,驱动也不一样.也不知为啥.

网友AW:
不会线有问题吧,我的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AX(2008-08-25):
你用的是普通的RS232的连线,LG的PLC不能用的,自己做一条吧,方法:2,3对调,5只通

网友AY:
转借口搞定

网友AZ:
不是那一个USB转COM都能用的,

网友BA:
USB转COM的驱动装上后,自动为COM3,在属性里将其改为COM1,就OK了。

网友BB(2009-11-27):
PC+usb和232的转接器+串口线+PLC端口你试一下.我这样用过.

网友BC:
买台串口笔记本不就解决了,笨蛋。

网友BD:
好像很多人都遇到串口无法连接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串口被别的设备占用.

建议用串口助手,串口精灵或者超级终端,做一下打开串口操作,如果报告串口不能打开,就需要找计算机中那个设备或软件占据了串口.

网友BE:
USB  端口设置

网友BF(2011-05-29):
DELL  D630  解决。、

网友BG:
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极少了.所以只能选择转换了接口了.

网友BH:
看附近有没有干扰信号

网友BI:
郁闷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 。我在欧姆龙上用的好好的 ,到LG就不行了,第一次接触LG 的PLC ,不是很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