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坐标转换成实际坐标

楼主(2005-12-09):
解决您的难题 ――如何将DVT智能相机的坐标转换成机械手的坐标? 上海世测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编译 用机器视觉为机械手准确定位物体,是现今众多机器人走向柔性,适应性的桥梁。但是,机器视觉只能给出物体在相机摄像范围内的位置。因此,怎样让机器人通过此位置来确定物体在机械手的坐标? 在机器视觉和机器人的有效结合中,DVT一直走在前列。例如KUKA的最新的视觉机器人,他们结合了DVT的Framework软件而开发了KUKA机器人独有的KUKA视觉,真正地使机器人有了视觉能力。DVT机器视觉长期和机器人公司合作,可谓是机器人最具友好性的机器视觉系统。 那么,要让机器人通过机器视觉的信息来做出动作,就需要作一些坐标的转换。典型的坐标转换,用户必须确定相机坐标的原点。这就需要用户作一些脚本来确定原点在相机坐标中的位置。这个原点又必须在机器人的坐标中确定位置,这个偏差必须测量。而且,相机坐标的刻度和实际刻度的比例也必须由用户来测量,和机器人的坐标刻度保持一致。因此,坐标的转换变得很不理想。 现在,理想的办法是:机器人在成像范围内放置一个相机可以辨识的物体,然后机器视觉可以自动地建立校准刻度系统。 DVT的新办法就是: ――用一个有固定刻度的栅格图,配合使用Intellect软件中的“校准”工具就可以建立坐标转换。DVT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栅格。其刻度是20mm,DVT能够直接识别出原点位置,刻度,建立坐标。 所以,DVT与机械人实现坐标转换变得非常简单。 ·开始…用DVT智能相机对栅格板取图。 ·相机原点…在用户软件Intellect中点击“校准”,相机原点就是栅格的中心交叉点。 ·相机原点在机械手坐标的位置…直接测量栅格板中心交叉点的位置。 DVT提供的标准栅格板,刻度非常精确,因此建立的坐标将是很可靠的。在建立坐标的时候,镜头的畸变和相机的斜装都会对坐标的刻度产生影响。考虑到此现象,软件中的“校准”功能被设计成可以校准图像中出现的畸变和远景。这是因为栅格各点之间的距离都是20mm,软件会计算出图像各部位栅格距离的像素比例。您所要作的真的很简单。 客户也可以选择一个客户自己的校准图板。DVT虽不能直接读出进行校准,但只要各点之间的距离一致,可以在软件中设置你的原点坐标。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用那么复杂吗?
我说一个简单的吧。
影象校正:先得到图象中心点的象素坐标。在中心象素四周任意方向(最好是远点)画十字线并得到象素坐标与中心象素坐标计算X,Y的差值。让机械手从中心坐标走到十字线得到机械手马达的位置差。相比较,就得到   马达步/每象素 或  象素/马达步。有了这个值就OK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很详细,这种方法虽然前期需要做工作对视窗进行坐标定位,但在运用中会直观、简单、精确。楼上所说的方法确实简单,但有问题,你的精度如何保证?如果镜头出现畸变,如何解决?马达步与机械结构间的换算是否也会影响精度?而且在建立作表时,如果十字线划得很远,精度又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镜头才会出现变形呢?
我说的这个方法的精度很高的,相信了解Wirebond.与diebond机器的人应该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