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告急!西门子,求救!

楼主(2005-12-09):
各位好!
我是一位新手,刚毕业,需要大家的帮助.
今天遇到麻烦了,我用了SIMATIC ProTool组态设计画面,用的西门子TP270-6"的
我设置都是默认的,始终下载不到屏里去,不知道出什么故障了
是用串口RS485的,波特率默认为9600,电缆是国产的
下载错误提示:请检查设置,界面,及电缆
不知道是不是要到屏里设置什么的,还是我的电脑也要设置?
请高手帮忙了,急着解决!

网友A:
一般电脑上只有RS232口,TP270上用IF2口,在PROTOOL里要设置端口, 地址,波特率等.

网友B:
通讯参数设置不合理。另外看编译有有没有错误!!

网友C:
是用串口RS485的,波特率默认为9600,电缆是国产的
是PPI电缆吗?

网友D:
你看一下编译有没有错误,波特率默认为9600 看一下。

网友B: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告诉你的是:检查电缆,如果还不行可以更新系统。

网友E:
同意暴风雪XP的做法:
1、系统编译是否有错误;
2、检查电缆;
3、系统更新,在使用说明书上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