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Z7—44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5-12-09):
JZ7—44中间继电器,限位开关2个,控制一台螺纹机,要求正反转,请高手指教,线路图!

网友A:
可是可以,但不太安全可靠。无法上传图纸,说一下,也许不对,请指教。
三相交流电源分别接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上,常开点和常闭点的相序反过来,电机负荷线则上下都接。A限位开关接常开,并且和继电器线圈的自保点并联,另一个B限位接常闭。接通主电源后,继电器不动作,电源通过继电器的常闭点入电机,到A限位后,继电器动作,从而换向反过来运动,当离开A限位后,因自保而继续向B限位运动,到B后,继电器线圈失电,则又回到开始时的状态,继续向A限位运动,如此周而复始……

网友A:
补充一点,调试时要注意把电源相序调整到一接通电源后继电器不动作的情况下机械部分是向A限位运动才行。否则会失控的。

网友B:
楼主没有说明,用几个中间继电器,起停控制如何;另,不知道“螺纹机”者,则不知电动机功率。
楼上的介绍很详细。

网友A:
根据题意,应该是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还有两个限位开关。(其实还是要一个断路器作为接通停止用)。
估计电机很小,要不楼主会居然想到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呵呵呵,不实用啊。仅供参考!

网友C:
请楼主介绍电动机的容量,是否用接触器控制电动机?限位开关做什么用途?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才能设计电路图.

网友D:
应该是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还有两个限位开关.

网友E:
用变频器控制功能好!!!!!!!

网友F:
支持吴刚的说法。

网友G:
JZ7—44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容量仅5A,不知螺纹机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H:
这个可以的,控制回路的电流只有5A。

网友I:
从理论上感觉可以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建议以安全为主,一个电机可以买N个继电器。:)

网友J:
不支持中间继电器控制电机。要用接触器。虽然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容量为5A。但设计是不太考虑大冲击电流和短时过载。接触器是为电机而设计的。考虑周全。

网友K:
我感觉挺无聊的一个问题

网友L(2008-09-16):
考虑安全!

网友L:
我也认为考虑安全是最重要的!

网友M:
    楼主,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N: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一个限位控制正转,一个限位控制反转。

网友O:
不可行,楼主问题不够清楚明白,呵

网友P:
用磨床上的电动机正反控制就好了

网友Q:
电机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