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如何选择电流传感器

楼主(2005-12-09):
由于设备需要,要在一加热炉丝上增加电炉丝通断的检测,需要用到电流传感器,不知到要选哪种型号,电炉丝的电压是AC220,电流6A,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一个电流互感器

楼主:
电流互感器的型号是??

网友B:
至于电流互感器的型号,你到那种卖互感器的门店或者公司,就能问出,顺便买一个

网友C:
我公司是传感器的生产厂家,你的具体参数能否抱详细点!!!
或者你可以自己到我们网站查找相应要求的传感器
www.chiefu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