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上的字母代表什么?

楼主(2005-12-09):
二位五通电磁阀上有,A,B ,R,P,S字样,请问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P为压力源(进气口)。A、B为通过电磁阀后到气缸的出气口,R、S是从气缸返回电磁阀后的排气口。具体定义不清楚!

网友B(2008-11-21):
个人赞同该观点!!!!!!!!!!!!!!!!!

网友C:
赞同1楼的说法,P一般都是进气孔,A,B是出气孔,一般都是连到气缸了,R,S一般都是排气口,接消声器。

网友D(2008-12-26):
上面两们说得没错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
P为进气口,A B为工作口,P,S为排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