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压力显示忽高忽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2-09):
从现场压力变送器过来的是4-20MA信号,负极跟一跟线中间并了一个250欧的电阻,这根线是接在电脑主机后的插头上的,可在电脑上显示的是忽高忽低,现场过来的信号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hehe ,
揭发问题

网友B:
那电阻有问题,或者存在信号的干扰

网友C:
请讲清楚

网友D:
在并个30pF独石电容,看看 ?

网友E:
可以有以下原因:
1.压力本来就是有变化的。
2.仪表电缆没有做单端接地。
3.仪表电缆可能和动力电缆过于接近。

网友F:
你哪个在电脑后面是模块还是采集板卡啊
你先要说清楚撒

网友G:
那根是什么线?要说清楚啊

网友H:
先把问题编辑清楚。检查变送器引压管有无堵的现象,变送器线性怎样?检查电阻连接端和仪表接地有无问题。什么电脑?电脑怎么接地?查附近的干扰源。

网友I:
用万用表测250欧两端的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