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与光电开关!

楼主(2005-12-09):
光电开关与接近开关外形与接线方式相同.原理不同. 光电开关内有发射管与接收管.检测距离大大增大.可达几厘米到几米.是传统的接近开关换代产品.希望电工朋友留意.
有新鲜的东西.请各位拿来讨论.谢谢

网友A:
哈,我今天刚刚改装了两个接近开关,还是德国进口的呢。这玩意不知怎么回事,常常误动作,(没有金属接近也会接通),搞的设备无法按要求来回运动。所以干脆弃之不用,改用国产的普通行程开关,只要定期保养行程开关的转轴,应该还是很可靠的。起码处理起来容易多了,呵呵。

网友A:
这不算一种倒退吧?呵呵呵

楼主:
接近开关一般分电感和电容两种.电容的接近任何物体都动作.

网友B:
有一点点倒退啊

楼主:
光电开关比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大很多.用法几乎一样.检测物体的精度不高.摆动大容易撞坏接近开关的场所.用光电开关最合适.

网友A:
其实接近、光电开关之类本质上都是开关输出,知道这一点,处理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C:
动作不频繁,用行程开关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D:
接近开关输出信号线有二芯的、三芯的,也有四芯的,谁能帮忙解释一下有何区别?接线方法有何不同?多谢了!!

楼主:
二芯的串在回路中.三芯的一根线是公用.四芯的接点单独.

网友E:
接近开关不一定非要金属才会动作啊

网友E:
4芯:+24v\-24v\out\还有一个是可以改变输出模式,比如亮开/暗开,

网友F:
四芯的为电源,地,常开,常闭。也有五芯的,带一个报警输出。改变输出模式一般是光电开关,有拨码开关,改变输出模式,时间延时开关,使用时注意时间开关的位置,PNP,NPN两种模式使用的电路是不同的。

网友D:
各位的回帖真让我长了见识,我在网上找了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这方面知识的地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www.sh-jmdq.com/knowledge.asp

网友C:
进了,看了,还不错。尤其是“知识应用” :),谢了。

网友G:
你这也是一种办法,如果你设备先进但故障多就跟我们的思路不一致了好的东西就要少坏,你经常坏的话再先进的东西也不行

楼主(2006-06-13):
是我们电工所必须了解的基础知识

网友H:
"光电开关是传统的接近开关换代产品"?有些地方光电开关还是无法替代接近开关的.

网友I:
还是行程开关好用哦,起码不会误操作.

网友J:
同意 志文2006  光电开关还有一点不好,灰尘大的地方时间会误动作的。

网友K(2008-11-15):
接近开关作为计数器怎么使用?电路怎么搭?

网友L:
光电开光和接近开关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开关输出.

网友M:
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都是DI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