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调节阀正/反作用特性的概念!!!

楼主(2005-12-09):
各位大侠:
    我记得关于调节阀正反作用有个概念是这样描述的。“气开阀为调节阀正作用特性。反之为反作用特性。”但是现在我找不到这个概念的出处了。这样叙述对不对??

网友A:
肯定不对,气开阀是失气时阀门关闭,气关阀是失气时阀门打开。
而作用方式是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而成的,一共有四种作用方式。

网友B:
不对.
支持组合一说.
执行机构正作用时,阀座反装或执行机构反作用时,阀座正装皆为气开.
反之为气关.

网友C:
同意辽宁仪表工的看法

网友D:
正作用是阀门信号越大,开度越大。反之为反作用。
而气开阀是失气时阀门关闭,气关阀是失气时阀门打开。
无须想的太复杂。

网友E(2006-07-31):
辽宁仪表工说的很对的

网友F(2006-12-18):
气开阀(fail to closed)意思是说,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增大时,阀门开始打开。也就是说当控制信号或者气源中断时,阀关闭。
气关阀 (fail to open )意思是说,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增大时,阀开始关小。也就是说,当控制信号或者气源中断时,阀打开。
    具体我们是使用气开阀还是气关阀,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工艺流程的介质和生产安全来决定。比如:锅炉的冷水进口液位控制阀,处于安全考虑,我们就应该选用,气关阀。具体原因,稍加思考,便不难。又如:热交换器的热蒸汽进口的温度控制阀,我们就该选用气开阀。也是出于安全因素。
   具体怎样去实现气开还是气关。因为执行机构有正作用和反作用方式。而阀又有正装和反装。所以综合起来就有4中组合方式。

网友F:
气开阀(fail to closed)意思是说,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增大时,阀门开始逐渐打开。也就是说当控制信号或者气源中断时,阀关闭。
气关阀 (fail to open )意思是说,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增大时,阀开始逐渐关小。也就是说,当控制信号或者气源中断时,阀全开。
    具体我们是使用气开阀还是气关阀,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工艺流程的介质和生产安全来决定。比如:锅炉的冷水进口液位控制阀,处于安全考虑,我们就应该选用,气关阀。具体原因,稍加思考,便不难。又如:热交换器的热蒸汽进口的温度控制阀,我们就该选用气开阀。也是出于安全因素。
   具体怎样去实现气开还是气关。因为执行机构有正作用和反作用方式。而阀又有正装和反装。所以综合起来就有4中组合方式。
   执行机构       阀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式

网友G:
黄若平说得清楚!

网友H:
气开阀是失气时阀门关闭,气关阀是失气时阀门打开。
而作用方式是通过执行机构正反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而成的,一共有四种作用方式。这样才对。

网友H:
我的罚芯总赌赛,你们有好的办法吗!它流过的介质是富油

网友I:
楼上,你原来选的什么阀门,可以考虑球阀,那个不容易赌,个人意见,参考

网友J:
根据具体的工艺流程的介质和生产安全来决定。具体怎样去实现气开还是气关。因为执行机构有正作用和反作用方式。而阀又有正装和反装。所以综合起来就有4中组合方式。
执行机构       阀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 式

网友K:
判断调解阀的作用方式,首先要确定执行机构和阀件的安装方式。
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
阀体部件:在阀杆下移时,阀芯与阀座间流通截面积减小的称为正装式,反之成为反装式。
组合方式见上表。

网友L:
支持楼上的观点,调节阀的作用是这样定义的: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对于调节阀易堵的工况,建议采用偏心旋转阀进行调节,使用球阀进行控制调节难度较大,调节效果不易保证。

网友M:
个人认为楼主的这个概念是有道理的。当用正负号法判断负反馈回路控制器的正反作用的时候,是需要用到调节阀的正反作用这一概念的。同意仪表工_6的观点:正作用是阀门信号越大,开度越大。反之为反作用。气开阀是失气时阀门关闭,也就是说信号压力为0时,阀开度最小;而气关阀是失气时阀门全开,就是说,信号压力为0时阀门阀开度最大,所以规定气开阀为“正”,气关阀为“负”。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N:
各有千秋啊,但是有四种组合方式是总归不错的.

网友O:
我想提出一些关于调节阀选型的问题。
    1.调节阀的公称通经,也就是所谓的DN与阀座直径之间那些场合选择同径的,那些地方要选择异径的,以及如何确定?
    2。调节阀DN的计算要通过公式计算出CV值,再通过Cv值进行厂家对照表找对应的DN,但是在计算Cv值的时候,公式中涉及到P1,P2也就是所谓的阀前和阀后压,而且是绝对压力,那么在知道正常工作流量,温度,介质密度,阀前压力P1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确定P2,因为没有P2我们无法计算出Cv值,也就无法选择最准确的DN了。

网友O:
我来给你解答一下:
    正作用:AO信号,也就是4-20mA信号逐渐增大时,阀杆向下移动的阀门为正作用。
    反作用就是信号逐渐增大时,阀杆向上移动的阀门,他们与气开气关阀无紧密联系。
    那么再来说说气开阀和气关阀:
    气开:很明显,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有气进阀就开,也就是上面各位提到的,出现问题时就是没有气了,阀自然关闭了,这个在工艺上用的上,至于气关就不提了,我相信大家的领悟能力,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在下虚心接受大家的提问。

网友P:
蜗牛上的树以回答的很好了!

网友Q:
正作用于反作用是与控制信号有关,随着控制信号有小到大阀门的开度也在变大为正作用,反之为反作用

网友R:
 执行机构       阀芯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式
说明:国产统设产品和一些国外品牌的产品,阀芯为双导向的,可以有4种作用方式:1、正作用执行机构-阀芯正装-气关2、正作用执行机构-阀芯倒装-气开3、反作用执行机构-阀芯正装-气开4、反作用执行机构-阀芯倒装-气关
单导向或顶导向的产品,作用形式通过执行机构只能实现2种作用形式1、正作用执行机构-气关2、反作用执行机构-气开

网友S(2007-01-23):
组合方式。
   执行机构       阀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式
也是我的观点

网友T:
简单的说,也可以从膜头进气中看出,上面进气为正作用,下面进气为反作用

网友U(2007-03-09):
同意李雅庆的观点,比较全面和权威。
正反作用只针对执行机构,不涉及阀:正作用是指推杆伸出的执行机构。
气开气关则有上面说的四种情况,但确定:当执行机构膜头气压增加,阀芯关闭或出现关闭趋势的为气关。

网友V:
说的太详细了, 另外楼主还问了出处, 可以到大学课本的气动仪表教材里找到.....

网友W:
争论很激烈哦!
我同意李雅庆的观点。

网友K:
恕我不能同意李雅庆的观点。 他所说:正作用:AO信号,也就是4-20mA信号逐渐增大时,阀杆向下移动的阀门为正作用。
其实,阀杆向下移动是由于膜片上部气压增大的缘故,也就是指从定位器出来的气压增大,而气压的增大不一定是由于4-20mA信号逐渐增大所至,也有可能是由于4-20mA信号逐渐减小产生的,这要看定位器内喷嘴挡板是设在正作用还是负作用。
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
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X:
还是多看书!

网友V:
to 蜗牛上的树, 你确认你说的正确吗? 因为阀芯分正三角和倒三角, 所以阀杆上移或下移所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只作为探讨,我一直都以为正作用是使流量增大,反之减少.谢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DCSFF在 2007-3-20 10:01:00 发表的内容:
  to 蜗牛上的树, 你确认你说的正确吗? 因为阀芯分正三角和倒三角, 所以阀杆上移或下移…
--------------------------------------------------------------------------------------------
    我在16楼的回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各种组合方式别人也已经说得再详细不过了。那我再重复总结一下:
    判断调解阀的作用方式,首先要确定执行机构和阀件的安装方式。
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
阀体部件:在阀杆下移时,阀芯与阀座间流通截面积减小的称为正装式,反之成为反装式。
组合方式见下表:
    执行机构       阀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式
   你所说的:正作用是使流量增大,反之减少是用于方块图正负反馈分析。

网友W:
“蜗牛上的树”总结得很好。

网友Y(2007-04-22):
^_^ 我是来学习的,还不错啊。黄若平,辽宁仪表工等人讲解深刻!

网友Z:
我同意“蜗牛上的树”的观点,说得再详细不过了。

网友AA(2007-07-18):
谁知道国内哪家生产耐稀盐酸的阀?

网友F(2008-05-02):
执行机构正作用形式 :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且增大 时,如果阀杆向下移动,则为执行行机构正作用形式

执行机构反作用形式 :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且增大 时,如果阀杆向上移动,则为执行行机构反作用形式

阀门正装:当阀芯向下移动时,如果流通面积减小,则为正装.

阀门反装:当阀芯向下移动时,如果流通面积增大,则为反装.

如果笼统地说整个调节阀的作用形式,则是从整体综合作用形式来说的,它是执行机构和阀体的综合作用的效果.这个概念用在整个控制系统中的执行器环节的工作特性. 所以说调节阀作用形式(FC,FO),执行机构作用形式,阀门安装方式 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气开阀(fail to closed)意思是说,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增大时,阀门开始逐渐打开。也就是说当控制信号或者气源中断时,阀关闭。
气关阀 (fail to open )意思是说,当气压信号大于6psi并增大时,阀开始逐渐关小。也就是说,当控制信号或者气源中断时,阀全开。
具体我们是使用气开阀还是气关阀,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工艺流程的介质和生产安全来决定。比如:锅炉的冷水进口液位控制阀,处于安全考虑,我们就应该选用,气关阀。具体原因,稍加思考,便不难。又如:热交换器的热蒸汽进口的温度控制阀,我们就该选用气开阀。也是出于安全因素。
具体怎样去实现气开还是气关。因为执行机构有正作用和反作用方式。而阀又有正装和反装。所以综合起来就有4中组合方式。
执行机构 阀安装形式 调节阀
正作用 正装 气关式
正作用 反装 气开式
反作用 正装 气开式
反作用 反装 气关式

网友AB:
气开阀为调节阀正作用特性。反之为反作用特性。

------------------------------------------------------

越讨论越复杂,我看楼主的话是正确的,

气开阀即故障关,从调节角度是“正作用的”,4mA 关,20mA开,多数阀是这样;

反之,4mA开,20mA关,就是反作用的阀了,俗称“反向阀”,出于安全考虑的,

这种阀现场较少,一般用于“压力释放”、“冷冻水控制",  "喷淋冷却", 只占总阀数的10%

网友AC:
问17楼:阀杆向上移、向下移是针对执行机构在上方安装的情况吗?有的时候阀门可以倒装,尤其是自力式调节阀,执行机构在下面,就分不清上、下,这样的形容不太科学。

网友AD(2011-11-02):
肯定不对 气动调节阀的作用方式有气开、气关两种类型,气开阀随信号压力的增大而开度增大,无压力信号时,阀处于全开状态,气关则相反。合理选择气动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对确保生产安全、提高产品质量和减少经济损失是至关重要的。还可以通过对气开、气关方式的正确选择,达到故障保位的作用。

网友AE:
很简单的   回去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