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2000系列与PL建立系统通讯区域的问题

楼主(2005-12-09):
GP2000系列与PL建立20字节的系统通讯区域,
在PLC使用DB数据块建立系统通讯区域时,DB中还需要定义触摸屏中使用的变量吗?
是不是,只建立一个DB里面什么也不用管了?
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的。数据区不再用就可以了。

楼主:
 ac 米兰: 你用过PROFACE,太好了,以后有不会的,可要向你请教了.
只建立一个DB里面什么也不用管了,可是db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能不能把你做过的例子给我发一份.shibaoyou-1981@126.com
谢谢!!

网友A:
互相学习。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电话:0535-2162038
马先生

楼主:
可是,我见了一份完整的s7-300与PROFACE连接的程序.
该程序,定义了一个DB1,作为系统交换区域,DB1内部定义了诸如:液位,温度,压力等待的REAL数据类型.通过OB1中的PIW将数据采集进来,转化为REAL数据类型,再进行数学运算,运算结果保存在DB1中.通过E_TAG监视PIW.这样可以吗?
例如:
DB1中定义了压力 yali   real    0.00000+000
OB1中   piw234 转换为DI(双正型)再转换为REAL(浮型型)
经过运算传递给 DB1.yali
PROFACE中通过E_TAG监视PIW234来获取压力值

网友B:
的确,在和GP通讯时候,默认情况下只需要在S7-300的PLC的DB1的最前面开放20个字的区域出来就可以。至于通讯的地址,GP支持的字地址有AW,EW,MW,计数器C,计时器T,还有DB块里的数据,这些通讯数据不需要做任何设定,直接可以进行通讯。

楼主:
你好!

我想请教您(天任电子:) 一个问题,GP与西门子PLC建立的20字节通讯去.比如在DB10中.

如何开放出20字节.请您赐教.

谢谢!!!!!!

楼主:
    你好!

我想请教您(天任电子:) 一个问题,GP与西门子PLC建立的20字节通讯去.比如在DB10中.

如何开放出最前面的20字节.我建立了DB10里面是空的.
请您赐教.

谢谢!!!!!!

网友C:
首先在PLC中要开辟出来,然后在GP设置-->模式设置-->MPI NETWORK-->data block configuration中定义你要用到的DB块,默认是只有DB1的,你可以在编号为10的地方填入DB NO。10即可开辟出来了

楼主:
     你好!
     冰与火
我想请教您(冰与火) 一个问题,GP与西门子PLC建立的20字节通讯时,在数据块DB10中,定义了GP需要监视的变量后,在PLC中还可以使用吗?????
还有,在GP设置-->模式设置-->MPI NETWORK-->data block configuration中定义你要用到的DB块,默认是只有DB1的,你可以在编号为10的地方填入DB NO。10即可开辟出来了.红色处是data block configuration的index吗??必须在第10个编号处吗????

网友C:
第一个,不可以使用
第二个,最好这样做,防止编号多了搞错

楼主:
谢谢您,冰与火.
我是刚刚接触,触摸屏,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可是我看见一份西门子PLC程序 DB1里定义了有120字的变量,这120字的变量全是GP中需要监视的变量.而且在PLC的FB中使用了.
例如:
     DB1中:定义了压力 yali   real    0.00000+000(第12字处)
     FB1中:piw234 转换为DI(双正型)再转换为REAL(浮型型 )
           经过运算传递给 DB1.yali
     GP中:在data block configuration中定义如下
     index     node no.  db mo.
      1         PLC#1     DB1
      2         PLC#1    DB10
      3         PLC#1    DB100
      4         PLC#1    DB101
      5         PLC#1    DB11
      6         PLC#1    DB200
      在GP  BASE画面中使用E_TAG监视PIW234

   西门子PLC程序中,仅仅有一个DB1.
 请问(冰与火)
     1.这样算是PLC使用了定义在DB1中 的变量了吗???
     2.在GP中:在data block configuration中定义对吗??应该是 什么样的????

谢谢,各位的赐教!!!!!

楼主:
谢谢您,冰与火.
我是刚刚接触,触摸屏,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可是我看见一份西门子PLC程序 DB1里定义了有120字的变量,这120字的变量全是GP中需要监视的变量.而且在PLC的FB中使用了.
例如:
    FB1中:piw234转换为DI(双正型)再转换为REAL(浮型型 )经过运算传递给 DB1.yali

GP中:在data block configuration中定义如下
     index     node no.  db mo.
      1         PLC#1     DB1
      2         PLC#1    DB10
      3         PLC#1    DB100
      4         PLC#1    DB101
      5         PLC#1    DB11
      6         PLC#1    DB200

  在GP  BASE画面中使用E_TAG监视PIW234

 西门子PLC程序中,仅仅有一个DB1.

 请问(冰与火)
     1.这样算是PLC使用了定义在DB1中 的变量了吗???
     2.在GP BASE画面中使用E_TAG,应该监视PIW234还是应该监视DB1.12????
     3.在GP中:在data block configuration中定义对吗??应该是 什么样的????

谢谢,各位的赐教!!!!!

楼主:
冰与火,你好!
可不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做个朋友.

E-mail shibaoyou-1981@126.com

楼主:
我还有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帮我.
1.在将.JPG转换为.BMP格式后,保存.但是在Load screen 中的图画,变成一条,一条的了,这是怎么回事??????
2.使用Q_TAG与X_TAG配合使用时,Q_TAG设置为 base screen-->sub display--->text display-->address-->40.在X_TAG中设置地址为40.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有Q_TAG与X_TAG配合使用,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楼主:
还有,LS2038如何使用,单个的位可以使用吗???如何使用???
请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