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直流调压如何调?

楼主(2005-12-09):
设计电路中我想把30v的直流电压调到6v,如何解决?因为在电路中直流30v还带着15a直流负载,所以普通电位计调节可能不行吧?求教各位。

网友A:
和交流一样

网友B:
用可控硅调节即可.

网友C:
6V 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从27v/15a调到6v/15a.如何调?

网友D:
可以用LM338之类的调压块调到6V,还可以用LM7806类大电流调压块调到6V

网友C:
参数矛盾:‘直流30v还带着15a’还要‘直流负载调到6v/15a’,总共多少?
30v的直流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E:
直流斩波技术,呵呵

楼主(2006-02-28):
30v的直流电压是外部提供的,设计中本人只提供负载电阻。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说那原先的负载还是要30V的直流电压来工作,但现在需要另一个6V的直流电压,而且不便另外采用降压整流相关器件是吗?
如果这样,用一块7806似乎简单可行,不过好像30V超过了它的输入上限

网友G:
斩波电路

网友H:
15A的电流比较大,应该按胡红彬和sid所说,使用直流斩波,也就是控制晶闸管(可控硅)的触发角.

网友I:
当然使用晶闸管斩波,还需要触发电路

网友J:
可以用7824+7812+7806再扩流就可以了,这简单一些。

网友K:
晶闸管只能调交流电,不能调直流电!三极管是调直流的元件.用大功率晶体管可以.

网友L:
晶闸管一但导通就不能关断了,需过零才能关断。用来调节直流电会很困难,调直流脉动电流有可能,但调直流恒流电源就不行了,使用三极管需要一堆外部元件,很多。不如使用7805。

网友M:
用三端稳压元件,须扩展电路,否则电流不够。

网友H:
毕庆民: 晶闸管只能调交流电,不能调直流电!三极管是调直流的元件.用大功率晶体管可以. ------------------------------------ 不能调直流大概是以前吧,因为直流没有零点,关断困难。目前有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设置换流电路,强制关断。(增加损耗,不常用) 2.采用快速的自关断晶闸管。

网友H:
图片没传上!

网友H:
电力电子器件发展概况及应用现状

http://www.ewwcn.com/new_view.asp?id=1320

现代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与现状
http://www.chinaecnet.com/xsj06/xsj060853.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