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功率因素对发电机的影响

楼主(2005-12-09):
大家谈谈功率因素对发电机的影响

网友A(2006-11-02):
感性去磁,端电压下降,容性助磁,端电压上升,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B:
380V10KW的发电机能拖多少380V(   )KW的电机,

楼主:
理想的大约90%

网友C:
1、交流发电机一般三相同步发电机,发电机输出功率与“功角”有关系;
2、发电机的负载性质及大小对发电机的外特性有很大影响,即“ 投机倒把”所言,感性负载电流的磁场对主磁极产生去磁(方向相反)作用,致端电压下降;
3、容性负载电流的磁场对主磁极产生助磁(方向相同)作用,致端电压上升;
4、阻性负载电流(功率因数为1)的磁场对主磁极为交轴磁场,致端电压恒定;

楼主:
所以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不可太高?

网友C:
1、容性负载电流、感性负载电流功率因数都低于1,发电机的负载功率因数最高为1;
2、发电机的负载为容性负载电流时,电流超前电压,发电机端电压上升,要加以控制;
3、“所以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不可太高?”说法不对!

网友A:
楼上高见!!!!

网友D:
影响输出功率

网友E:
同样刘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