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12-10):
各位大虾,FX2N作为主站用RS向下发送命令时,由于从站接收的起始符是特殊符号如!、?、#等,命令为ASCII代码。
  16进制表示也只有0至ABC,没有此特殊符号,且FX2N好像没有字符处理的功能,它如何发送此类代码

网友A:
沒用過RS-232﹐幫你頂一下

网友B:
有字符处理能力,你仔细看看RS指令后面的指令!

网友C:
特殊符号如!、?、#等是用ASCII表示的,接受到后用 FNC 83  HEX 转换后就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