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和称重传感器连接?

楼主(2005-12-10):
最好带上触摸屏显示!
请教怎么搞呢?

网友A:
AD转化 DA

楼主:
触摸屏怎么连呢?

网友B:
A/D转换+PLC+    触摸屏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1,传感器选择时候不光要注意精度,还要注意飘溢量。
2,AD模块选择分11位12为16位,根据不同的精度进行匹配。
通过AD模块将模拟量读入,再通过Y=K(X+B)函数将模拟量数值转变成为重量单位存入指定变量。然后在触摸屏上面设置一个输出域,将变量名写上那个指定变量。注意HMI与PLC通讯有个进制转换问题,要设置好。太具体操作,我就表达不清楚了。自己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