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参数的调节

楼主(2005-12-10):
我现在用富士温控器来控制烤箱的温度,要求是正负偏差3度.我在空载已经做过自整定,但在生产时偶尔温度会超过偏差温度,请问我该修改那一个参数来让温度波动变的更小.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啊,这个要根据经验一点点调的啊

网友B:
超调有点大的话,根据以前的前辈们的贴子,你不妨把P值稍微调小一些,D值大一点,再看看了.

网友C:
同意飞猫

网友D:
同意飞猫。不过我认为:既然是偶尔超过温度,I值调小些,可能也会有效。

网友E:
能否举例说明哪家的称重控制显示仪表好,主要是过程称重.面粉灌装称重控制加显示.要求50斤标准袋误差25克(半两),需要PID控制吗?用了几家国产的表都不理想.误差大,不稳定,还有数据漂移现象.除了仪表本身问题,是不是传感器也存在问题,请各位行家指教.
XZZ19@126.COM

网友F:
用国产仪表带PID模糊控制的效果会更好也比较快(如厦门宇电智能系列),纯PID调节的要靠经验和时间的,你慢慢多调几次就摸到门路了。

网友B:
另外,仪表说明书里好象有的仪表有自适应功能,这个功能是用于当各种工况发生变化以后,仪表自动调整自己的状态来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自动调整P、I、D的值,不知对否?请各位高手指导!另外,上面这个例子,如秋风冬雨所说把I值调小10%,可能效果还会好些!

网友G:
富士温控器来控制烤箱的温度很容易的,调整一下P,I参数就可以达到1度以内

网友H:
是不是控制表选型错误,如继电器输出的调节会滞后的

网友I:
也许是扰动因素造成的?

网友J(2006-03-04):
把表拆下扔到垃圾堆里,换个百元左右的国产表完成你的要求简直是~~~~毛毛雨啦!

网友K: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还有传感器离表的距离及接线用补偿导线否

网友L:
电源稳定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M(2006-04-03):
对于烤箱控制温度,具体的P、I、D参数只要进行自整定就可以实现精确控制了啊 温度的漂移主要是由于在你取放产品时所产生的。 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产品 谢谢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