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保护

楼主(2005-12-10):
本人想用配电室的电流互感器加热继电器做成电机保护电路.电机功率为22KW 45KW 75KW.求热继电器选型.计算.设定.谢谢

网友A:
22千瓦4极设定38-40A
45千瓦4极设定80A
75千瓦4极设定130A
至于选多大得继电器;60A/100A/160A

楼主:
谢谢朋友的帮助.我是用电流互感器采样.热继电器输出信号.控制交流接触器工作.接触器动作发出报警.

网友B:
热继并不太合适,要不调得太灵敏,频繁跳闸,要不反应迟钝,不烧电机就烧热继。建议采用智能综合电机保护,包括测量和控制、保护。投资在每台一千到二千之间,保护效果相当不错。

有兴趣技术交流一下:xiahj@163.com

网友C:
用采样电流互感器,不论你的负载多大,电流互感器都是只有5A的,根据你的负载合理选取电流互感器才是最关键的,热继电器的选取我想应该在4~6吧,这点你也可以参考配电室所用的,呵呵,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D:
22KW用75/5,热继电器整定在2.9-3A位置。45KW用150/5,整定在3A。75KW用200/5,整定在3.75A。热继电器统一用5A的。

网友E:
OK. 问题解决.

楼主:
谢谢吴刚朋友的帮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
吴刚老师真厉害!

网友D:
楼上,我的水平其实真的十分有限,“老师”二字,绝不敢当的。 上面的发言只是工作上的直接的经验而已
众人拾柴火焰高,技术上大家互通有无,我想这也是各位常来这里的原因吧?

网友G(2008-10-13):
选择断路器时差不多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H:
热继电器整定值应该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1.2倍,配合电流互感器的话,除以变比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你用互感器和热继电器来做保护的话,所有的热继电器选用5A。互感器要按电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型!

网友J: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啊 ,你的电机是什么样的工作情况,绝缘等级及结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不一样的!!

网友K:
可以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和你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把互感器和一些电子电路集成起来。

是一个长方体,有3个洞电机的电源从这穿过去,还有一个380的电源和一对常开常闭触点。

小功率的电机就用电动机短路器32A以下。

网友L:
按照电流互感器变比计算:? 22kw电机额定电流为44.6A 采用50/5互感器,热继电器选用4—6A的。45kw用100/5互感器,75kw电机采用200/5互感器,就是说当一次电流达到50.100.或200A时二次电流为5A?.

网友M:
引用 网友D:
22KW用75/5,热继电器整定在2.9-3A位置。45KW用150/5,整定在3A。75KW用200/5,整定在3.75A。热继电器统一用5A的。

又温习一边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热继并不太合适,要不调得太灵敏,频繁跳闸,要不反应迟钝,不烧电机就烧热继。建议采用智能综合电机保护,包括测量和控制、保护。投资在每台一千到二千之间,保护效果相当不错。

有兴趣技术交流一下:xiahj@163.com

智能综合电机保护器有那么贵吗??一台400不错了!

网友O:
对:cdust 关于

引用 网友B:
热继并不太合适,要不调得太灵敏,频繁跳闸,要不反应迟钝,不烧电机就烧热继。建议采用智能综合电机保护,包括测量和控制、保护。投资在每台一千到二千之间,保护效果相当不错。

有兴趣技术交流一下:xiahj@163.com

?

?

智能综合电机保护器有那么贵吗??一台400不错了!

28买了一个90-120A

网友O:
发错了,是280买的

网友P:
热继电器整定值应该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1.2倍. 用综合电机保护器保护更好些...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Q:
要看你的互感器的比例了

网友R:
我想,你要是把互感器电流转成电压,来控制可能更好.

网友S:
又温习一边

网友T:
引用 网友E:
OK. 问题解决.
请问热继电器用什么型号?

网友U:
14楼描述的产品,见过,我们单位有几个柜就是用这种电机综合保护装置,比电流互感器加热继方便多了

网友V:
直接用 电动机智能保护器 轻松搞定 别的太麻烦还不保险

网友V:
根本每那么贵 给你们推荐几个品牌 欣灵的 正泰的 施耐德的 价格很便宜 100-200之间

网友W:
22 KW 的用 50/5A的互感器 45 KW 的用 150/5A的互感器 75 KW 的用 200/5A的互感器 热继电器全用 5A 的就可以了 接线方便

网友W:
22 KW 的用 50/5A的互感器 45 KW 的用 150/5A的互感器 75 KW 的用 200/5A的互感器 热继电器全用 5A 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