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水泵控制系统

楼主(2005-12-10):
小弟碰到一个方案,是关于水泵软启动方案,一用一备两个水泵的控制系统.哪为大哥有这方面的方案请给小弟指点指点,我的邮箱是zzzsxd1984@tom.com

网友A:
用变频器。

网友B:
010-62632247

网友C:
用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一拖二的刚好合适!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D:
用变频器华为的TD2000恒压供水专用变频一拖二 接线看变频说明书就行挺简单的!

网友E:
请提供详细一点的资料

网友F(2008-12-26):
用软启动器一拖二,一用一备。找一本软启动器说明书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