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的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5-12-10):
我近日遇到一个问题。PLC 在运行时突然没有了任何输出,必须关断电源,重新上电才能运行。这种问题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PLC 的型号为CPM2AH,读出了一个错误代码:0X80C0 提示:IO总线错误。
请问各位内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06-03-29):
没遇到过.

网友A:
能把程序发过来看看吗?wei0212003@yahoo.com.cn

网友B:
是不是plc程序或者内存设定有误阿?zms887@163.com

网友C:
[u]我也是新手,像楼主这样的问题也没有遇见过,但我想会不会是PLC硬件的问题呢?比如说会不会是CPU温度过高,或者你的PLC工作环境不好等。但也有可能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会不会是以前设计程序的人员在程序中做了手脚呢?但一下不好说。意见尽供参考。[/u][/u]

网友D:
同意CUIYING的说法,直接在PLC上端设置一个风力大点的风扇,试试

网友E:
检查程序中有没有(值位 SET)指令.

网友F:
应该是设计人员搞的鬼吧,设置了定时中断程序

网友G:
设计人员搞的鬼,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H(2006-05-01):
你能发程序给我,我给分析一下。
E-mail:azvga_@163.com

网友I:
能把程序发过来看看吗?chenpeijun2008@tom.com

网友J: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你首先检查一下你的PLC输入电源不是,是不是稳定,以及工作电压,周围有没有磁场环境等.

网友K:
从你给出的现象来看,应该是PLC有问题了,就是PLC内部的器件有热不稳定性的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