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两台仪表同用一个电流信号如何接线

楼主(2005-12-10):
我用一台SWP智能仪表控制一个压力控制回路,同时用一台记录仪(旧表,带记录纸的)来记录压力信号。压力信号进控制室为4-20 mADC,如何接线,使两台仪表同用一个电流信号?请各位老师们帮忙!谢谢

网友A:
加一块两通道输出的配电器

网友B:
可以串联啊.

网友C:
我们单位经常是串联精密电阻来做的

网友D:
若记录仪输入是4~20MA,则两表串联,若记录仪输入是MV或V信号,则通过串联精密电阻后接入记录仪。

网友E:
最好是使用仪表自带的变送输出信号。很多仪表都具有此功能。

网友F:
你是4-20mA,只要加起来阻抗小于输出仪表的最大负载阻抗就可以串联,但建议使用1进2出分配器,这样故障率会降低.

网友G:
可以串联啊.但极性要对,

网友H:
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处理器就ok了。

网友I:
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J:
串联基本上没有什么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