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检测仪

楼主(2005-12-10):
在通信、电力、微波等系统中,蓄电池组是重要的储能设备,它可保证通信设备及动力设备的不间断供电。但如果不能妥善地管理使用蓄电池组,例如过充电、过放电及电池老化等现象都会导致电池损坏或电池容量急剧下降(即使只有一节电池性能恶化,也会严重影响整组电池的性能),从而影响设备的正常供电。因此,及时可靠的对电池组进行巡回检测对于维护通信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CMS监测仪具有完善的保护措施,电源进线具有极性保护,信号输入端进线电压不超过150V时可永久不损坏,使用该监测仪不会影响任何设备的共地系统。
    BCMS监测仪具有零点和满度自校准电路及算法,可长期测量而保持很高的稳定度。
    为确保监测仪稳定可靠的长期运行,电路中特别采用了WATCH DOG技术, 当监测仪受到外部干扰或其他原因导致死机时,WATCH DOG可使BCMS自行复位而恢复正常工作。
    BCMS监测仪使用HP高精度线性光耦隔离,测量速度高、精度高。
    BCMS监测仪接线简单,接线端出线装有保护电阻,可避免因短路引起的事故。
    信号输入、电源输入、通信口、机壳之间完全电气隔离,可承受1000Vrms耐压1min,因而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蓄电池组监测仪可用RS232接口、RS422接口连接各种通信传输设备实现远程集中监控。可灵活的组成多种形式的集中监控系统。当使用RS232口时仅支持点对点通信,当使用RS422接口时支持点对多点的双工通信。

网友A:
最好有系统的实施、预算等较细的内容,有利于集成的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