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I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5-12-10):
三台S7 314做MPI通讯,但是只能通上一台,说是要一台一台修改站地址,但是把其它两台都关断,修改地址,但是修改不过来呀.只能是2,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吗?
如果哪位把MPI通讯方面的知识贴上来,在下感激不劲!
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那位帮忙发个贴子

网友B:
设定其中一个为MASTER,其他两个为SLAVER。上传至MASTER试下[/b]

网友B:
因为在MPI中PLC的CPU地址默认为2。
我以前用PROFIBUS,不知道你哪个能不能用PROFIBUS总线!

网友C(2008-08-22):
修改的时候用原地址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