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故障处理点滴

楼主(2005-12-10):
1、铁屑引起的PLC故障(1):
故障现象:三菱FX系列PLC某个输入点外部没有被接通(即使拆开该输入端子上的连接线效果也相同),但该输入点实际已经被接通而且相应输入指示灯常亮。
故障分析:估计该端子的相邻端子已经被接通,而PLC的输入端子之间存在铁屑,导致了该输入点被接通;或者就是PLC本身的问题,该输入点已经被损坏。
故障处理:拆开PLC的所有输入端子的连线,发现输入端子排上存在很多铁屑,将端子上的铁屑吹干净,然后恢复接线——发现故障已经被排除!为清除PLC内部可能存在的铁屑,通过在PLC外部吹气、敲击PLC的方法对内部可能存在的铁屑做了处理。因为没发现新的故障,所以就没有对PLC进行大卸八块的清理处理。
说明:因为本单位电控柜采用整块底板安装而不是采用型架/型材安装,所以在安装电器元件时需要钻孔。但是在进行电控柜安装完毕后,应当采用各种方法使电控柜内PLC上方的线槽里、接触器及其它电气元件上等等地方不得存在铁屑,否则在电控柜运输、安装、运行过程(接触器等动作元件会震动)中铁屑掉入PLC中引起故障。如有条件,在电控柜安装完毕后可以采用压缩空气对电控柜内的铁屑进行清理。在接主电源线时不得在PLC上方对电源线用打磨机打磨或者切割,否则铜屑可能掉入PLC中。另外,在设备投入运行之前,请不要撕掉PLC上的保护纸,以最大可能的避免铁屑掉入PLC。在设备投入运行后,由于PLC散热需要,需要撕除保护纸。
2、铁屑引起的PLC故障(2):
故障现象:三菱FX2N-128MR型PLC的Y60及以后的输出点(包括扩展模块的输出点)均不动作(外部输出指示灯不亮),而在程序中这些点是动作的。
故障分析:估计PLC本身坏了或者PLC内部存在铁屑。
故障处理:把PLC大卸八块,用压缩空气仔细清理电控柜内的铁屑(特别是PLC上方的铁屑)和PLC中的铁屑,故障排除。
3、PLC本身的输入点损坏:
故障现象:三菱FX系列PLC某个输入点不动作(外部输入指示灯不亮,在程序中该点也不动作),用万用表确认该输入点外部已经接通。
故障分析:估计PLC本身坏了或者PLC内部存在铁屑。
故障处理:把PLC大卸八块,用压缩空气仔细清理电控柜内的铁屑(特别是PLC上方的铁屑)和PLC中的铁屑,故障仍然没有被排除。因此,将该输入点更换成另外一个输入点。

网友A:
我是搞维修的,对你的那么帖子,我都顶一下,很实用的
我都支持你的,谢谢!

网友B:
看来你们单位的铁屑应该值得注意了,它给你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吧

楼主:
这方面已经给下面打招呼了,以后应该会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这太简单了,说点复杂的吧

网友D(2006-01-11):
在电气柜通电之前,就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E(2006-03-09):
还是把环境搞好一些,可以少一些故障;

网友F(2011-11-06):
更换输入点就必须更改梯形图,还是在安装时注意一下PLC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