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欧姆龙PLC应用经验点滴

楼主(2005-12-10):
日本欧姆龙PLC应用经验点滴 以下叙述的硬件/软件条件为:不带RS232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欧姆龙CPM2AH-60CDR型PLC、Cx-Programmer V5.0编程软件。 1. Cx-Programmer V5.0与PLC通信不稳定: 电脑与PLC的连接方式:电脑USB口(该电脑没有RS232串口)←→[USB转RS232电缆的USB插头←→USB转RS232电缆线(电脑已经安装驱动,且默认的COM4端口已经设置为COM1)中间部分←→USB转RS232电缆的RS232公头]←→[[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的RS232母头←→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线的中间部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的RS232公头]]←→PLC的RS232母头。 上面单中括号内为USB转RS232电缆,双中括号内为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接线如下:(1).公头(用以连接PLC)的2、3、9分别与母头的2、3、5(用于连接电脑或USB转RS232连接线)短接,这是欧姆龙官方的连接方法;(2).公头和母头的2-2、3-3、5-5分别短接,这是RS232连接线的常规连接方法。后来经过实践证明:上面2种电脑和PLC的连接电缆都可以使用。第1种电缆通信稳定可靠。对于第2种电缆,当电脑和PLC之间通过VC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效果不好,容易丢帧(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只有当电脑和PLC共用电源(共地)时才没有发现问题。所以,请尽量采用第1种连接电缆。 有时间电脑和PLC能正常通信,有时间却不行——显示“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故障(实际上“码”应当为“吗”),一旦出现该故障信息,就一定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当通信不上时,笔者采用过克隆回以前的正常操作系统、重新安装Cx-Programmer V5.0编程软件等方法,又可以正常通信了,但一旦断线后又可能通信不上了。有几次还发现,有些程序可以和PLC通信上,而有些程序却不行!因此,笔者就将可以通信的PLC程序先备份,然后全部删除程序中的指令,最后将目标程序的指令全部复制过来(复制时注释可以自动复制过来),这样居然电脑就可以正常和PLC进行通信了!但是——下一次这个程序可能又无法正常通信了!郁闷…… 根据通信错误信息“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笔者找到了解决方法:在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再点击“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再双击“调制解调器”,再右击展开的调制解调器型号,点击“停用”就可以了。 另外,正确连接方法如下:在电脑没开机或(和)PLC没通电(否则带电拔插通信口可能造成通信口损坏(虽然这种几率不大,但你最好不要去碰运气))的情况下连接好USB转RS232电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然后再通过Cx-Programmer连接电脑与PLC。 请注意:USB口也不是随便乱插就可以的,关键要保证设备管理器里的RS232口为COM1。笔者的电脑上时这种情况:最初已将默认的RS232口从COM4口改为COM1口,但插下面的USB口却对应RS232的COM4口(COM1、COM3正在使用),无法连接电脑与PLC;插上面的USB口对应RS232的COM1口(COM2、COM4正在使用),可以连接电脑与PLC。 2. Cx-Programmer V5.0与PLC通信干扰: 如果Cx-Programmer在线,电脑和PLC已经连接,处于通信状态下,当每次设备停机时(将近20个交流接触器同时断开)Cx-Programmer将会出现通信错误,电脑和PLC连接中断。而当每次开机时(将近20个交流接触器同时吸合)却不会出现通信错误的情况。 解决方法:重新连接PLC。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可以在每个接触器线圈上加一个RC阻容模块(每个RC模块大概60个大洋左右),也许不会出现通信错误的情况(不过笔者没有试过哟...)。 3. 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试验: 因为想到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第1种常规的连接电缆)为2-2短接、3-3短接、5-5短接,所以考虑直接用USB←→RS232电缆将电脑和PLC连接起来,如果这样可以的话不就省了一条连接电缆了吗?下面是直接用USB←→RS232电缆将电脑和PLC连接起来的试验结果: 有时间第1次通信时出现以下错误:“所选的端口被另一个应用所占用”;第2次通信时出现以下错误: 为什么电脑通过上述两种连接电缆与PLC连接没有问题,而直接采用USB转RS232电缆线与PLC连接却不行呢?以下是分析过程: 第1种可能:阻抗的原因。虽然上述两种连接电缆为直连线,却有阻抗存在,多了这个阻抗就可以正常连接。但这个原因好像很牵强,连笔者自己都不能相信。 第2种可能:该USB转RS232的公头与PLC的母头接触不良,而加一根电缆却能连接正常——USB转RS232的公头与连接线的母头接触良好,连接线的公头与PLC的母头接触良好。该猜测来源于笔者遇到过的一次电脑故障:某台电脑的鼠标无法使用,另外换一个鼠标正常,把故障鼠标换到其它电脑却能正常使用。最后怀疑鼠标接头与主板插口接触不良,就将鼠标插头破开再涂上一层焊锡,结果使用正常!但是对于USB转RS232的公头与PLC的母头接触不良这种猜测,笔者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解释不了“所选的端口被另一个应用所占用”这个故障。 最后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USB转RS232直接与PLC连接就相当于USB转RS232的串口与PLC的串口1-1、2-2、3-3、4-4、5-5、6-6、7-7、8-8、9-9一一对应连接,而通过连接线却只有2-2、3-3、5-5三对端子连接,这说明1-1、4-4、7-7、8-8、9-9至少有一对是不能连接的,否则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这还既有可能损坏PLC与电脑的通信端口。笔者认为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请教:OMRON C28P PLC能否用程序设置密码,谢谢。zengmanhong12345@163.com  QQ:168126459 能交个朋友吗?

网友B:
高手啊!!
我们公司也常使用OMRON的PLC,觉得挺好用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工控领域里大部分人都使用西门子的产品呢?我的肤浅了解觉得西门子的PLC价格高,而且软件也不如OMRON的好使用。高手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吗?

网友C:
用途,客户要求,自己习惯,决定你使用那一种PLC

网友D(2006-01-25):
我覺得三菱更好用!!!!

网友E:
好贴,欧姆龙和三菱的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F:
真是好帖!顶!!!
希望楼主有更多的文章发表。

网友G:
我的笔记本也没COM口,加了一个USB转COM ,但就是不能和台安的TP02通讯,驱动都好的,能与台安的PC03连接通讯,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台安公司说没法子.

网友H:
     我觉得台湾永宏的非常不错,性价比高 ,比三菱的还要好用,真的。
     我们厂一直在用这个牌子。

网友I:
我只用过三菱和西门子,主要是用三菱,但我认为西门子比三菱好用多了

网友J:
在所有PLC中,日系是二顶品

网友K:
用欧洲的不用日 的

网友L:
高工。佩服

网友M:
我们也不喜欢用小日本的!西门子不错!

网友N:
从设计理念而言,西门子与日系相比可谓博大精深,从西门子提供的技术手册的数量和质量上你就能看出来

网友O:
我的电脑也是没有232接口的,我找了个USB转232的线,但是不管我怎么联,电脑都说是通信错误,不能联上,问过一些老工控,其回答是里面的设置没有设置好,请问其应该是怎么设置的,有什么准则在里面.

小生在此期待前辈的回复.谢谢!!!!

网友P:
  我觉得连接不上主要原因是USB传输速度很快,RS232接收很慢造成的,解决方法是中间需要缓冲。

网友Q:
我也想用西门子的可没办法南方大多使用三菱的

网友R:
都不错,自己用那个多了就会感觉那个好啊

网友S:
usb转串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买个好点的线,装好驱动,现在和西门子的连没问题,和欧姆龙的plc行,但连触摸屏有问题。

网友T:
很好的经验,多谢指教.

网友U:
确是好贴,应该支持,顶

网友V:
顶一下啊?不错啊

网友W:
我还没有用过,不知道好用否

网友X:
下面引用由不是在 2005-12-12 15:52: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OMRON C28P PLC能否用程序设置密码,谢谢。zengmanhong12345@163.com  QQ:16812…
--------------------------------------------------------------------------------------------

C28P不能设置密码;

网友Y:
我还是觉得台达的好!我们厂都在用.

网友Z:
我 觉得还是松下的好用

网友AA:
我乐意在八小时之外免费(或小费,根据工作量大小)与工控朋友合作,编写可在PC上运行的HMI(或SCADA).有兴趣者,请联系email:
ruxiang@xtra.co.nz

网友AB:
通信是比较麻烦!

网友AC:
本人用过西门子、施耐德、三菱、欧姆龙、松下等PLC,在中大型PLC应用市场上,西门子、施耐德确实有其优势,但在小型PLC领域,日系PLC有其价格优势。本人是松下一级代理,虽然松下目前市场及影响力还不大,不过它用在设备制造行业有其优势,体积小,价格便宜,性能绝对可靠。软件不断升级,工程设计人员不需很长时间就会使用,简单方便。希望工控行业爱好者互相切磋。EMAIL:fysc1@sohu.com

网友AD:
是他妈中国人就别顶小日本的东东!
顶,你他妈就不是中国人!

网友AE:
没人使用LG的PLC?也还好用啊

网友AF:
写的很好

网友AG: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不同品牌的PLC的程序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很多啊?

网友AH:
西门子的东西很好

网友AI:
对,USB转232经常要出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USB直接下哦。

网友AJ:
omron的资料和软件都比较保守,网上都是些老版本的,去年我们公司买了套OMRON的伺服系统,Cx-Programmer V5.0都不给,只给了3.0的.

网友AK:
我也觉得欧姆龙和三菱容易上手,但不知为什么大多数单位都在使用西门子,我个人认为西门子产品不容易上手.

网友AL:
很多朋友说USB转232的线通讯有问题
是这样的,现在232的线有好几个版本有的是1.1有的是2.0等
2.0在工控方面用的就 可以,但是很多不法厂商把1.1的装上2.0的外套在出售

网友AM:
永宏,丰炜的PLC 都不错,

网友AN:
我的笔记本用了个端口复制器,提供了串口,很好用。每次连PLC是就用它。平时不用

网友AO:
我也碰到过 Cx-Programmer V5.0与PLC通信不稳定,电缆也采取的是楼主所说的第一种接法,但还是上线一段时间就掉线。

从我的经验看,5.0没有3.0稳定.

网友AP:
我公司是欧姆龙一级代理,有有需要请来电021-52046204-20贺先生

网友AQ: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技术,日本人是坏,不过人家的东西是好这点大家一定要承认,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们的民族才会进步,在这里反应抗日情绪、发挠骚有个屁用。
  加油吧哥们儿们!!

网友AR(2006-03-01):
用转接线连不上的时候在通讯设置里换作其他的端口试一下一般都能再连上的.

网友AS(2006-04-06):
应该是你的USB转COM口不稳定
我们公司用PLC给信号给电脑控制打印机打印标签
每次打印一张,经常出现com口无效.
换了一台工控机就好了

网友AT:
有过类似情况,后来换了一台笔记本带COM口的问题就没有了,我个人认为是由于USB转COM口的技术不成熟造成的,我的一个做电脑的朋友也对我说过,现在这项技术不是太稳定,你最好是还一台有COM口的笔记本试试。小型机是日本的便宜也好用,但是中大型机还是西门子和施奈德的好,他们的功能相当强大。

网友AU(2007-04-28):
看来要好好的学一下

网友AV(2007-06-15):
很好的帖子, 希望老工控们以后多发点.

网友AW:
好东东,分享一下!

网友AX:
大家好,小弟急需OMRON编程软件,请教什么地方可搞到

网友AY:
真晕,我特意下了5.0,原来不是很完善呀,原来用2.0还不错,没见啥问题.

网友AZ(2007-09-24):
很好的帖子

网友BA:
为什么客户都要求三菱的?有时真想不通

网友BB(2009-05-29):
请问omron plc 在线工作提示端口被站用

网友BC(2011-07-01):
请问CPM2A/CPM2AH-60CD-A的输出端同时有AC220和DC24V输出点会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