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昆腾PLC热备求助!!!

楼主(2005-12-10):
一个昆腾热备系统,主机以太网模块上面appl灯亮得,说是有过崩溃,想把热备主机电源送上,不到一分钟结果计算机和plc就通讯不上了

本身热备带电,我在刷一次程序的时候,主机NOE报fault和计算机连不上了,我就吧主机和热备都掉了电,再送上主机的电源,全部刷程序,主机回复正常,再加热备电源就不行了

网友A:
 你好:
    现场具体情况及具体PLC设置我不知,是双CPU是否双NOE,从你所说的分析,如悲系统有单独通讯的NOE可能IP地址位在上位机通讯中设置或未在HOST中添加。如方便可将上下位配置发到我邮箱
zhyp-01@163.COM 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B:
将备机断电,去掉电源(过5分钟后再连上), 刷主机程序。通过热备模块将程序传到备机。注意IP地址的配置  1. 不要将其设为隐含的IP地址。 2. 备机的IP地址为主机的IP地址加1,在同一网不要让这两个地址存在冲突。  3. appl错误可以通过网页清掉 Clear Crash Log

网友C(2006-03-05):
我估计是热备没有建立的原因导致NOE地址冲突,可以观察NOE上的run灯的闪烁次数。

网友D:
可以根据闪烁次数做出什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