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华ADAM4520型RS232→RS422&RS485通信转换模块

楼主(2005-12-10):
    该模块输入/输出信号已经进行隔离,避免了干扰所引起的问题。
    当给该通信模块通电以后不进行数据传输,模块上的指示灯就会常亮;当给该通信模块通电以后在进行数据传输时,模块上的指示灯就不会常亮而会闪烁。
    该模块有6个接线端子:TX+、TX-、RX+、RX-用于RS422通信,DATA+、DATA-用于RS485通信。这6个接线端子任意一根正和任意一根负之间的电压:第1次测得为3.5V(空载,只接上电源,没进行通信),第2次测得为2.05V(正在进行RS422通信)。这6根线的电位与提供电源的DC24V没隔离,6根线的负线的电位高于DC24V-大约1V左右。
    该模块传输的是电流信号(电流环),任意正和任意负之间短接将会导致短路而造成模块损坏!

网友A:
我买的是ASAM4561的它有10接线端!

网友B:
我公司曾经经营过研华ADAM4520、泓格I-7520和泓格I-7520A,可以说研华的ADAM4520隔离及性能上完全兼容了泓格的这两项产品。但是,由于研华的价位相对于同性能的泓格、甚至国内产的其他一些品牌来讲是贵了一些(尽管它的性能上可以说非常的完善)。但是有一些客户还是望而却步。
现在我们做台湾博文(inlog)[/b]的数据采集模块的大陆区总代,这种模块性价比更高,拿上述的同类型产品来讲博文叫eDAM-8520A,除了技术指标上完全和研华的ADAM4520相兼容以外,其更是在模块上另加了两个收发状态指示灯(RX和TX),更加便利的监视远端采集模块或者是采集器的状态,使用更加的方便……
其他还有一些模块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优势。

网友B:
我的mail地址:mtzsky@163.com  电话:13826593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