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P170A坏,如何将旧的组态程序复制到新屏中去

楼主(2005-12-10):
我们单位有一台机床上的西门子TP170A工作不正常:现在天冷了,触摸功能好像也着了凉,需要在屏幕上烘热水袋或者用灯泡加热才能正常使用,现在想换一个新屏.请问:如何将旧的组态程序复制到新屏中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据我所知,TP170A不能上传程序。估计只有将旧屏的程序存储器移到新屏里,或者用读卡器倒一下。

网友B:
我所知,你只有把旧屏的程序存储器移到新屏里。

楼主:
想不到西门子的东西也这么差劲!

楼主:
求求各位啦,给我想个法子吧!

网友A:
你把屏拆了,看看程序存储器能不能换;
或者找西门子的维护,看他有没有高招。

网友C:
怎么不提前做备份呢。很多维护都是这样。

网友D:
用protools6.0应该可以把程序DOWN下来,把旧有程序用新的软件打开再另存应该可以(只要能打开旧的程序),或者用新的软件wincc flexible 2004试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itxai在 2005-12-18 0:36:00 发表的内容:
用protools6.0应该可以把程序DOWN下来,把旧有程序用新的软件打开再另存应该可以(只要能打开旧的程序),…
--------------------------------------------------------------------------------------------这样的话就不用输入密码了吗?

网友E:
我以前也出现这种事,itxair的方法可用,只是要注意操作系统版本要一样.

网友E:
应用PRO-SAVE中的BACKUP选完全项,备份下来,恢复到你的新的里面,型号一样,操作系统要相同.

楼主:
去年上半年的170A和现在买的操作系统版本会一样吗?

网友E:
应该一样,你可以与当地的西门子代理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