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请教

楼主(2005-12-10):
一台ACS510 45KW变频器带8极45KW电动机,空载用面板启动,给定频率无论加到多大,输出频率最多只能到10几HZ,输出电流很大到了变频器电流限定值100多安,输出电压只有几十伏,转速只有200多,输出转距只有20%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机器老化了,你最好把驱动部分的电容换掉!

楼主:
是一台新的变频器

网友B:
负载太重,你可以调一下启动参数中的转距提升,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即设2101为4;
2110为一个合适的值.如130%,还不能启动起来再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