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五)

楼主(2005-12-10):
                 变电运行与检修专业技能鉴定试题(五)[/b]

51、分级绝缘的变压器在运行中要注意什么?
答:一般对分级绝缘的变压器规定:只允许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情况下投入运行;如果几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投入运行后,若需将中性点断开,必须投入零序过压保护,且投入跳闸位置。
52、什么叫主保护?
答:是指发生短路故障时,能满足系统稳定及设备安全的基本要求,首先动作于跳闸,有选择地切除被保护设备和全线路故障的保护。
53、什么叫后备保护?
答:是指主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用以切除故障的保护。
54、什么叫辅助保护?
答:是指为补充主保护和后备保护的不足而增设的简单保护。
55、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答: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利用一些电气自动装置将故障部分从电力系统中迅速切除,当发生异常时,及时发出信号,以达到缩小故障范围,减少故障损失,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的目的。
56、电力系统对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基本要求是:
(1)快速性:要求继电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尽量快,以提高系统并列运行的稳定性,减轻故障设备的损坏,加速非故障设备恢复正常运行。
(2)可靠性:要求继电保护装置随时保持完整、灵活状态。不应发生误动或拒动。
(3)选择性:要求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时,跳开距故障点最近的断路器,使停电范围尽可能缩小。
(4)灵敏性:要求继电保护装置在其保护范围内发生故障时,应灵敏地动作。灵敏性用灵敏系数表示。
57、什么是蓄电池的浮充电运行方式?
答:主要由充电设备供给正常的直流负载,同时还以不大的电流来补充蓄电池的自放电。蓄电池平时不供电,只有在负载突然增大(如断路器合闸等),充电设备满足不了时,蓄电池才少量放电。这种方式称为浮充电方式。
58、怎样维护、保管安全用具?
答:(1)绝缘棒(拉杆)应垂直存放,架在支架上或吊挂在室内,不要靠墙壁。
(2)绝缘手套、绝缘鞋应定位存放在柜内,与其他工具分开。
(3)安全用具的橡胶制品不能与石油类的油脂接触。存放的环境温度不能过热或过冷。
(4)高压验电器用后存放于匣内,置于干燥处,防止积灰和受潮。
(5)存放安全用具的地点,应有明显标志,做到“对号入座”存取方便。
(6)安全用具不准移作他用。
(7)应定期进行检查、试验、使用前检查有无破损和是否在有效期内。
59、为什么要升高电压进行远距离输电?
答:远距离输电的电能一般是三相正弦交流电,输送的功率可用P= UI计算,从公式可看出,如果传输的功率不变,电压愈高则电流愈小,这样就可以选用截面较小的导线,节省有色金属。在输送功率的过程中,电流通过导线会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如果电流减小,功率损耗和电压降会随着电流的减小而降低。所以提高输送电压后,选择适当的导线,不仅可以提高输送功率,而且可以降低线路中的功率损耗并改善电压质量。
60、试述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保护的优点?
答: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与普阀FZ和FCZ的磁吹避雷器相比有以下优点:
(1)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无串联间隙,动作快,伏安特性平坦,残压低,不产生截波。
(2)金属氧化物阀片允许通流能力大、体积小、质量小、且结构简单。
(3)续流极小。
(4)伏安特性对称,对正极性、负极性过电压保护水平相同。
61、测量绝缘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答: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是检查其绝缘状态最简单的辅助方法。由所测绝缘电阻能发现设备导电部分影响绝缘的异物,绝缘局部或整体受潮和脏污,绝缘油严重劣化、绝缘击穿和严重老化等缺陷。
62、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方式有几种?中性点套管头上是否有电压?
答:现代电力系统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方式分为三种: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中性点直接接地。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当发生单项金属性接地时,三相系统的对称性被破坏,在某些条件下,系统可以照常运行,但是其他两相对地电压升高到线电压水平。
当系统容量较大,线路较长时,接地电弧不能自行熄灭。为了避免电弧过电压的发生,可采用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在单相接地时,消弧线圈中的感性电流能够补偿单相接地得的电容电流。即可保持中性点不接地方式的优点,又可避免产生接地电弧的过电压。
随着电力系统电压等级的增高和系统容量的扩大,设备绝缘费用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可以降低绝缘的投资。我国110、220、330KV及500KV系统中性点皆直接接地。380V的低压系统,为了方便的抽取相电压,也直接接地。
关于变压器中性点套管上正常运行时有没有电压问题,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理论上讲,当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如果三相对称,则无论中性点接地采用何中方式,中性点的电压都等于零,但是实际上三相输电对地电容不可能完全相等,如果不换位或换位不当,特别是在导线垂直排列的情况下,对于不接地系统和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还和补偿程度有关。对于直接接地系统,中性点电位固定为地电位,对地电压应为零。
63、距离保护中为什么要有短线闭锁装置?
答:当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短线造成距离保护失去电压时,由于电流回路仍然有负荷电流,阻抗继电器有可能误动。为了防止距离保护在电压回路断线时误动作,距离保护中设置了电压回路断线闭锁装置。该装置在距离保护交流电压回路断线时,将整套保护闭锁。对于采用负序、零序电流增量元件作为启动元件的距离保护来说,虽然增量元件能起到断线闭锁的作用,但当电压回路断线时,外部又发生故障。由于增量元件的动作将引起保护误动,所以也必须装设断线闭锁装置。
64.说出母差保护作用。母差保护动作后应闭锁哪些保护?
答:母差保护作用能快速、有选择性地切除母线故障,将故障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从而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供电的可靠性。
母差保护动作不随应闭锁下列保护:
(1)当母线不采用重合闸时,母差保护动作应解除线路重合闸,以防线路重合闸动作,使线路重合于故障母线上。
(2)双母线接线的母差保护动作后,应闭锁平行双回线路,分别连接在两母线上的横联差动方向保护和电流平衡保护,以防将连接在另一正常母线上的线路高误跳闸。
(3)母差保护动作后。应闭锁线路本侧高频保护,使其停止发信。从而在线路断路器和电流互感器之间故障时,加速线路对侧断路器跳闸切除故障。但对那些线路上支接有变压器负荷的除外。
65.变压器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立即停止运行?
答:若发现运行中无法消除且有威胁整体安全的可能性的异常现象时,应立即将变压器停运修理。
发生下述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将变压器停运修理:
(1)变压器内部音响很大,很不正常,有爆裂声;
(2)在正常负荷和冷却条件下,变压器上层油温异常,并不断上升。
(3)油枕或防爆筒喷油;
(4)严重漏油,致使油面低于油位计的指示限度;
(5)油色变化过甚,油内出现碳质;
(6)套管有严重的破损和放电现象;
(7)变压器范围内发生人身事故,必须停电时;
(8)变压器着火;
(9)套管接头或引线发红、熔化或熔断。
66.220KV双母线接线各母线装设单独母线差动保护时,母线破坏固顶连接方式为什么要停用两条母线的差动保护?
答:当220KV双母线各装设单独母线差动保护时,各元件必须固定接在规定的母线上,其各元件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只接入所在母线的母差保护电流回路中,而与另一条母差保护无联系,即各母线差动保护是独立的,互不影响。当破坏固定连接方式时,由于元件的电流互感器二次未能随一次系统进行相应切换,这将造成两条母差保护电流回路有差流存在。若母差保护未能可靠被闭锁或切换元件负荷较小,未能启动母线差动保护误动作,或一条母线故障造成另一条母差保护误动,从而扩大了停电范围。所以,在母线破坏固顶连接方式时,必须同时停用两条母线的差动保护。
67.变压器外加电压有何规定?
答:变压器的外加一次电压可以较额定电压高,但一般不得超过相应分头电压值的5%。无论电压分头在任何位置,如果所加一次电压不超过其相应分头额定值的5%,则变压器的二次侧可带额定电流。
根据变压器的构造特点,经过试验或经制造厂认可,加在变压器一次侧的电压允许比该分头额定电压增高10%。此时,允许的电流值应遵守制造厂的规定或根据试验确定。
无载调压变压器在额定电压±5%范围内改变分头位置运行时,其额定容量不变,如为-7.5%和-10%分头时,额定容量应相应降低2.5%和5%。
有载调压变压器各分头位置的额定容量,应遵守制造厂的规定。

网友A(2008-04-22):
  多谢!~ 有需要学习资料 相互学习交流的请联系我!

Email   lenovo7@vip.qq.com

QQ      766613456

网友B(2008-11-06):
向大家学习了,谢谢!

网友C(2009-03-26):
谢谢了,当出来就是要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2011-01-02):
59、为什么要升高电压进行远距离输电?
答:远距离输电的电能一般是三相正弦交流电,输送的功率可用P= UI计算,从公式可看出,如果传输的功率不变,电压愈高则电流愈小,这样就可以选用截面较小的导线,节省有色金属。在输送功率的过程中,电流通过导线会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如果电流减小,功率损耗和电压降会随着电流的减小而降低。所以提高输送电压后,选择适当的导线,不仅可以提高输送功率,而且可以降低线路中的功率损耗并改善电压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