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技能鉴定试题(六)

楼主(2005-12-10):
四、计算题
1、电炉取用电流为5A,接在电压为220V的电路上,问电炉的功率是多少?若用8h,电炉所消耗的电能为多少?
解:电炉的功率
P=UI=220×5=1100(W)=1.1KW
电炉在8h内的消耗的能量A=P.t=1.1×8=8.8(KWh)
答:电炉的功率为1.1KW,电炉所消耗电能为8.8kwh。
2、将220V、100W的灯泡接在220V的电源上,允许电源电压波动±10%(即242~198V),求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时灯泡的实际功率。
解:P=U2/R
P1/P2=U12/U22
Pmax=100×2422/2202=121(W)
Pmin=100×1982/2202=81(W)
答:最高时为121W,最低时为81W。
3、有一长2kw、截面积为4mm2铜导线,试求导线的电阻为多大?
(ρ=0.0175Ω.㎜2 /m)
解:已知L=2km=2000m;截面积S=4mm2
则R=ΡL/S=0.0175×2000/4=8.75(Ω)
答:导线的电阻为8.75Ω。
4、有一台额定容量15000KVA的三相变压器,接在U1=35KV的电源上,变压器空载时的二次电压U2=10KV,求这台变压器的变比k。
解:k=U1/U2=10/35=0.28
答:变压器的变比为0.28。
5、一条直流线路,原来用的截面积为20mm²的橡皮绝缘铜线,现因绝缘老化,更换新线,并决定改用铝线,要求导线传输能力不改变。试求所需铝线的截面积(ρc=0.0175Ω.㎜2 /m,ρA=0.0283Ω.㎜2 /m)。
解:导线电阻、长度相同时,所需截面积与导线材料的电阻系数成正比
SA=ρA /ρC、SC =0.0283/0.0175×20=32.3(mm²)
答:可选用截面S为35mm²的铝线。
6.一单相电动机由220v的电源供电,电路中的电流为11A,cosф=0.83。求电动机的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
解:因S=UI,  P=Scosф, Q=√S²-P²
则S=UI=220×11=2420(VA)
P=Scosф=2420×0.83=2008.6(W)
Q=√S²-P²=√2420²-2008.6²=1349.8(var)
答:电动机的视在功率为2420VA。
   电动机的有功功率为2008.6W。
   电动机的无功功率为1349.8var
7.三相电动机两定子绕组为星形连接,相电压Uph为220V,功率因数是0.8,输入功率为3KW,求电路上的电流IL是多少?
解:根据公式
P=3Uphcosф
线路电流等于相电流
Iph=IL=P/3Uphcosф=3000/3×220×0.8=5.68(A)
答:线路上的电流IL是5.68A。
8.一台三相的变压器的低压侧线电压为6000V,电流为10A,功率因数cosф=0.866,
求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无功功率Q。
解:P= ULILcosф
       = ×6000×10×0.866
       =90(kw)
视在功率S= ULIL
            = ×6000×10
=103.9(KVA)
无功功率Q= ULILsinф
         = ×6000×10×√1²-0.866²
         =51.9(kvar)
答:有功功率P为90KW,视在功率S为103.9KVA,无功功率Q为51.9kvar
9.已知电容器的电容值为C=20μF接在f=50Hz、电压U=220V的交流电路中,求通过电容器的电流Ic是多少?
解:电容器阻抗为Xc=1/(ωC)=1/(2πfC)=1/(2×3.14×50×20×10¯(  6))=159(Ω)
则通过电容器的电流为
Ic=U/XC=220/159≈1.38(A)
答:通过电容器的电流Ic近似为1.38A
10.用表计测得交流电压为220v,交流电流是10A,求交流电压最大值Um、电流最大值
Im是多少?
解:因为表计测得的是有效值,所以有效值与最大值关系式可求
Um= U= ×220=311(V)
Im= I = ×10≈14 .14(A)
答:交流电压的最大值Um为311V,交流电流的最大值Im14.14A
11.把L=0.1H电阻略去的电感线圈接在220V,50HZ的交流电源上,求感抗XL和电流I是多少?
解:XL=2πfL
      =2×3.14×50×0.1
      =31.4(Ω)
因为电阻略去,故感抗
XL=U/I
则I=U/XL=220/31.4=7(A)
答:感抗XL是31.4Ω,电流是7(A)。
12.将纯电容为800uF的电容器,接在220V、频率为50HZ的交流电源上,求容抗XC、电流IC各是多少?
XC=1/2πfC=1/2×3.14×50×8×10
≈3.98(Ω)
I=U/ XC=220/3.98≈5 7.8(A)
答:容抗XC为3.98Ω,电流IC是57.8A。
13.将电阻R=6Ω,电感L=25.5mH,串联到220V、50HZ的交流电源上,求感抗XL、阻抗Z、电流I及电阻UR电感上的电压UL的值各是多少?
解:XL=2πfL=2×3.14×50×25.5×10-3
    ≈8.007(Ω)
Z= = ≈10Ω
I= = =22A
U =IR=22×6=132V
U =I×X =22×8.007=176V
答:感抗X 为8.007Ω,阻抗Z是10Ω,电流I为22A,电阻上的压降U 为132V,电感上的压降U 为176V。
14.100Ω的电阻与10μF电容串联到50HZ的交流电源上,电路电流为0.6A,求容抗X 是多少?电容及电阻两端的电压U 及U 、外加电源电压U各是多少?
解:X =1/2πfC= =318.1(Ω)
U =IX =0.6×318.1≈191(V)
U =IR=0.6×100=60V
U= = ≈200V
答:容抗X 为318.1Ω,电阻两端电压U 为60V,电容两端电压U 为191V,外加电源电压U为200V。
15.一台三相电动机,每相的等效电阻R=29Ω,等效的感抗X =21.8Ω功率因数cosф=0.795,绕组接成星形接于380V的三相电源上,试求电动机所消耗的功率P是多少?
解:相电压:Uph=U线/ =380/ =220(V)
每相负荷阻抗:
Z= =   ≈36.2(Ω)
相电流Iph=U相/Z=220/36.2≈6.1(A)
P=31phUphcosф=3×220×6.1×0.795≈3200(W) ≈3.2(KW)
答:电动机所消耗的功率为3.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