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求助:变频器能节能吗?

楼主(2005-12-11):
求助:(1)变频器能节能吗?
(2)恒转矩下变频器能节能吗?

网友A:
可在版头搜索“变频器 节能”。

网友B:
那要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下,有的是衡压,有的节能,问题是你不要理解错误,变频器你就认为他就是节能,看你如何使用,你可以去看看www.szmes.com技术论谈 节能1到7

楼主(2006-02-15):
如果电机节能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C:
TO: lif2000
(1) 变频器的主要功能是变频调速,节不节能得看工艺流程,所以不要误解了变频器的作用.
(2) 恒转矩下变频器节能效果一般.
电机节能? 基本不知所云!

网友D:
自动化就是节能

网友C:
我应该改名叫:台达节能!

网友E:
变频器 节能或不节能,主要看应用的环境,有时是应用在节能,有时是用在改变工艺

网友F:
在有的方面,变频器可以看着是节能的设备,如果你的电机用不着在工频下运行,比如20Hz,30Hz,你不就可以实现节能了吗?另外变频器是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让你的电能更充分的得到利用,在此意思上也是节能的说法.

网友G(2008-02-26):
应该能节能。

网友H:
同意“秦枫”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