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故障

楼主(2005-12-11):
    我单位高炉上料主卷扬使用的富士变频器近半个月先后出现10次料车飞车(料车失速)事故,而且每次都出现在料车下行过程中,多数出现在料车离料坑约10米左右的位置,原因一直不清楚。伴随出现的还有:料车在起动加速过程中值班室窗户玻璃有明显的因振动而发 出的响声。请各位高手指教,在此先谢了。xiaokon@eyou.com

网友A:
变频器是自己安装吗?是否有另装制动单元?下行过程速度是否太快?是否配有机械刹车?料车在起动加速振动,这时料车是在地面还是在途中,是否是变频器启动时制动动作?

网友B:
需安装制动单元、制动电阻0531-88011984

楼主:
李老师:你好!变频器是自己安装的,装有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下行过程正常情况下是不快的,因为事发突然,飞车时没人看到是否太快。主卷扬配有机械刹车。料车是在减速过程中出现飞车的,料车此时是在空中的导轨上。

楼主:
料车出现飞车时,变频器没有任何故障记录。多数情况下供电电压偏低,可是变频器没有欠压记录。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的选择要大两档才安全。(是否过负载?)
还要看看电机线选的是否够粗,制动电阻是否真起作用,最好带热保护。制动单元的1,2一定要接。

楼主:
我们的 变频器大一档,电机也是变频电机。

楼主:
祝工控朋友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