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燃烧装置的熄火保护

楼主(2005-12-11):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家用燃气热水器的熄火保护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主要有两种保护装置,他们的工作原理分别如下:
1:热电式(热电偶与电磁阀组成)熄火保护装置工作原理:当燃气热水器工作时,火焰在对热交换器加热同时,排火孔附近的热电偶受热,产生热电势,通过电路传给电磁阀线圈,产生磁力,保持电磁阀开启状态(此时电磁阀受外力作用已被打开)。当出现意外熄火时,热电偶头部受热端逐渐冷却,电动势消失,电磁阀中磁力消失,在弹簧作用下复位。用这种热电偶装置冷却需要5~25s时间,开启或关闭电磁阀速度较慢,但稳定性好。所以熄火后,切断阀门前会泄漏少量燃气。
2、 光电式(光电探测器电路与电磁阀组成)熄火保护装置工作原理和热电偶与电磁阀组成的熄火保护装置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光电探测器的火焰检测探针接收到火焰燃烧或火焰熄灭的信号后传给电路控制开关,控制开关按照指令接通或切断电磁阀的工作电流,开启或关闭电磁阀速度很快,但稳定性稍差。

楼主:
谢谢老兄拔刀相助!我还有个关于热电偶的工作原理,我单位有台分解炉(燃气),火焰检测装置(热电偶?)类似家用热水器.该探头用单线(屏蔽线)与控制器连接,控制器再给信号PLC.用表量该线对地三百几伏,但用手摸却没电.该分解炉几天不用后,明明点火成功,该探头仍探测不到火焰,令PLC切断气路,工作失败!

网友A:
火焰探测器其实就是一个光敏开关,如果没检测到火焰,它的电阻很大,相当于断路,过一段时间后,系统就会保护锁定,切断PLC,如果点火成功,在火焰的照射下,它的电阻变得很小,相当于回路闭合,给系统一个正常工作的信号。你所说的问题有3种可能:1、探头表面积满灰尘,无法检测火焰,清理干净灰尘即可正常工作;2、探头损坏,更换新探头即可正常工作;3、信号传输问题,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常,是否有松动脱落的地方。